1553B、429航空总线协议

楼主:
美国EXCALIBUR公司专注于总线板卡的研究与生产,是提供航空工业领域高质量、有效数据总线接口、耦合装置、电缆、连接器和整合装置的领军企业。
我公司是EXC厂家的指定代理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服务;及时为您解决项目中遇到的问题。
美国EXC 1553b、Arinc429、CAN、1394等通信卡、测试卡产品,是你航电方面项目的首选!
我公司代理美国EXC公司(Excalibur Systems),美国BALLARD公司(BALLARDDTECH Systems),North hills,TYCO-RAYCHEM,Trompeter的全线航空总线产品(1553b通信卡、1553b测试仿真卡、Arinc429通信卡、Arinc429测试仿真卡、配套连接组件等)。处理协议类型(MIL-STD-1553b/a,MIL-STD-1773/1760,STANAG 3838/3910,Arinc429/629,H009,Arinc-561, Arinc-575,Arinc-708,CAN,discrete I/O ,Serial(RS232, RS422, RS485等等),硬件接口(PC、PCI、cPCI、VXI、VME、PC104、PCMCIA),4-6weeks的货期。该卡在国内的使用单位有,洛阳、无锡、西安,江西,烟台,北京、成都等地的航空单位及院校,等等。详细资料请与本人联系。
最新推出1553bPCMCIA多功能双通道卡,64个终端,独立的两个通道,可用于外场测试,适应恶劣环境,扩温极的产品,方便快捷功能强大!
同时还有1394测试卡推出,有100兆,200兆,400兆3个传输频段,每通道2兆的缓存,128兆的内存,可以按CC,RN,BM模式工作,传输速率可达400兆,完全满足您对高速率的要求!
单功能1-4个通道,多功能32个终端,64个终端,BC,RT,MT模拟功能,支持错误注入功能,可调的时间发送间隔,数据双缓冲,新颖的母板加模块组合,扩温极的产品,模块可同时通信,模块协议有1553B,429,422,1760等,母板有PCI,CPCI,PC104,VXI/VME四种接口,具有防错功能、容错功能、错误的检测和定位、 错误的隔离、错误的校正、系统监控及系统恢复功能。
我们有强大的技术支持,从事10年1553B工作的技术工程师,可以给客户分析项目,提出合理化建议,搭建1553B测试平台进行现场演示,帮您在短时间内熟悉1553B项目流程,缩短项目时间.
EXC-1553PCMCIA/EPII 改进型PCMCIA总线, 小尺寸,支持1760/1553A/B, C驱动
EXC-1553PMC/P(M)xII 支持单或双冗余, 兼容所有1553版本(A, B, F-16, McAir),C驱动
EXC-1553PCMCIA/B PCMCIA总线,小尺寸,与笔记本/手提电脑兼容, C驱动
EXC-1553cPCI/MCH cPCI总线,多通道, 每通道均可编程设定工作为BC、RT及BM
EXC-1553PC/MCH PC总线,1~8个模块,双冗余的每一通道均支持1553A、1553B
EXC-1553VME/MCH VME/ VXI总线, 1~8个模块, 双冗余的每一通道均支持1553A、1553B
EXC-1553P104/MCH PC104总线,单双冗余,双冗余的每一通道均支持1553A、1553B
EXC-1553PCI/MCH PCI总线,1~4个模块, 双冗余的每一通道均支持1553A、1553B
EXC-1553PMC/MCH PMC总线,1~4个模块, 双冗余的每一通道均支持1553A、1553B
EXC-1553PC/HC-V PC总线, 可编程设定工作为BC、RT及BM,小尺寸。
EXC-1553VME/E VME/ VXI总线,支持所有1553版本(A, B, F-16, McAir)
EXC-1553PC/EP PC总线, 支持所有1553版本(A, B, F-16, McAir)
EXC-1553VXI/E4C VXI总线, 支持所有1553版本(A, B, F-16, McAir)
EXC-1553VXI/EZC VXI总线, 支持所有1553版本(A, B, F-16, McAir)
EXC-1760P104/MMSI 16位,PCI总线
EXC-4000系列目前是EXC公司的主推产品,在这里我重点介绍一下。他有PCI\\CPCI\\PC104PLUS\\VXI四种接口的板卡。板卡采取母板+模块的方式,一个母板支持4-8个模块,每个模块可以代表不同的协议,如:MIL-STD-1553、MIL-STD-1760、ARINC-429、ARINC 708、MMSI、H009、Serial、Discrete和CAN总线,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选用不同的模块组合,模块间可独立工作也可同时工作而互不影响,改变了以前一个协议一块板卡的传统模式,方便了使用也节省了经费,同时稳定可靠的工作特性也解除了您的后顾之忧!
以上板卡均支持自动重试主帧和最小帧可编程的消息间隔,数据双缓冲,可选的广播方式,监控传输全过程,均有扩温极的产品,模块种类全,涵盖目前常用及特殊用途的总线协议,接口全!

西安方元电子  别小姐  029-88248339-8028   13619263367

美国EXC 1553b 标准连接组件
1553专用电缆:M17-176-00002 双绞屏蔽线
PL75-47 适用于M17-176-00002电缆的接头
CJ70-47 适用于M17-176-00002电缆的接头(公)
BJ77 穿舱插座,与PL75-47匹配
BJ76,BJ76FL穿舱,防水插座
配套的连接器:PL75C-219,PL75CFL-219
总线耦合器:
单子线耦合器 ESI-110
双子线耦合器 ESI-210
三子线耦合器 ESI-310
四子线耦合器 ESI-410
五子线耦合器 ESI-510
八子线耦合器 ESI-810
型号 连接器(CONNECTOR) 匹配连接器
ESI-110 BJ770 (MINATURE) PL75
ESI-111 BJ770 (MINATURE) ONE INTERNAL TERMINATION PL75
ESI-120 BJ377 (MINATURE THREADED) PL375
ESI-130 BJ157 (SUB-MINATURE) PL155
ESI-140 BJ3157 (SUB-MINATURE THREADED PL3155
PART NUMBER CONNECTOR MATING CONNECTOR
ESI-210 BJ770 (MINATURE) PL75
ESI-211 BJ770 (MINATURE)ONE INTERNAL TERMINATION PL75
ESI-220 BJ377 (MINATURE THREADED) PL375
ESI-230 BJ157 (SUB-MINATURE) PL155
ESI-240 BJ3157 (SUB-MINATURE THREADED PL3155
1553b各种连接器:
ESI-PL75-47 PL75-47 for M17/176-00002 Cable
ESI-PL75-49 PL75-49 for TWC-78-1F2 Cable
ESI-PL155-47 PL155-47 for M17/176-00002 Cable
配套的连接器:PL75C-219,PL75CFL-219
除代理国外产品外,我们还有自研的1553b和429协议全套仿真测试卡,接口类型有PCI/CPCI/PXI/ISA/PCMCIA/PC104等,最新推出429协议4发4收USB接口卡,1553单功能双通道USB接口卡,串行通讯板卡,性价比高,适合实验室的仿真和测试,欢迎您来电垂询。
429产品系列:
ISA-FYM429-21           ISA ARINC-4292收1发
ISA-FYM429-42           ISA ARINC-4292收2发
ISA-FYM429-84           ISA ARINC-4292收3发
PCI-FYM429-21           PCI ARINC-429 2收1发
PCI-FYM429-22           PCI ARINC-429 2收2发
PCI-FYM429-42           PCI ARINC-429 4收2发
PCI-FYM429-44           PCI ARINC-429 4收4发
PCI-FYM429-88           PCI ARINC-429 8收8发
PC104-FYM429-21      PC104ARINC-429 2收1发
PC104-FYM429-42           PC104ARINC-429 4收2发
PCMCIA-FYM429-21    PCMCIA ARINC-429 2收1发
PCMCIA-FYM429-22    PCMCIA ARINC-429 4收2发
CPCI/PXI-FYM429-21    CPCI/PXI ARINC-429 2收1发
CPCI/PXI-FYM429-22    CPCI/PXI ARINC-429 2收2发
CPCI/PXI-FYM429-42    CPCI/PXI ARINC-429 4收2发
CPCI/PXI-FYM429-44    CPCI/PXI ARINC-429 4收4发
CPCI/PXI-FYM429-88    CPCI/PXI ARINC-429 8收8发
PMC-FYM429-21    PMC    ARINC-429 2收1发
PMC-FYM429-42    PMC    ARINC-429 4收2发
1553b产品系列:
PCI-1553-BC/31RT/MT           单通道单功能 PCI MIL-STD-1553 BC/31RT,8DIO,4RS422
PCI-1553-BC&31RT&MT           单通道多功能 PCI MIL-STD-1553 BC&31RT,8DIO,4RS422
PCI-1553-BC/31RT/MT-2           双通道单功能 PCI MIL-STD-1553 BC/31RT,8DIO,4RS422
PCI-1553-BC&31RT&MT-2    双通道多功能 PCI MIL-STD-1553 BC&31RT,8DIO,4RS422
CPCI/PXI-1553-BC/31RT/MT    单通道单功能 PCI MIL-STD-1553 BC/31RT,8DIO,4RS422
CPCI/PXI-1553-BC&32RT&MT    单通道多功能 PCI MIL-STD-1553 BC&31RT,8DIO,4RS422
CPCI/PXI-1553-BC/31RT/MT-2    双通道单功能 PCI MIL-STD-1553 BC/31RT,8DIO,4RS422
CPCI/PXI-1553-BC&32RT&MT-2    双通道多功能 PCI MIL-STD-1553 BC&31RT,8DIO,4RS422
PC104-1553-BC/31RT/MT           单通道单功能 PCI MIL-STD-1553 BC/31RT
PC104-1553-BC/31RT/MT-2           单通道多功能 PCI MIL-STD-1553 BC&31RT
串行通讯板卡:
PC/104-FYM232/422/485-3           3路RS232/422/485接口
PCI-FYM232/422/485-2           2路RS232/422/485接口
PCI-FYM232/422/485-4           4路RS232/422/485接口
PCI-FYM232/422/485-6           6路RS232/422/485接口
PCI-FYM232/422/485-8           8路RS232/422/485接口
CPCI/PXI-FYM232/422/485-2    2路RS232/422/485接口
CPCI/PXI-FYM232/422/485-4    4路RS232/422/485接口
CPCI/PXI-FYM232/422/485-6    6路RS232/422/485接口
DIO 产品:
PCI-FYMDIO-96    96路双向数字IO
PCI-FYMDIO-48    48路双向数字IO
CPCI-FYMDIO-96    96路双向数字IO
CPCI-FYMDIO-48    48路双向数字IO
PC104-FYMDIO-96    96路双向数字IO
PC104-FYMDIO-48    48路双向数字IO
同步器/旋变 产品:
PCI-FYMDRC-19    DRC转换接口,输出分辨率19位
PCI-FYMDRC-21    DRC转换接口,输出分辨率21位
PCI-FYMRDC-20    双路双速RDC,精度20位
CPCI-FYMDRC-19    DRC转换接口,输出分辨率19位
CPCI-FYMDRC-21    DRC转换接口,输出分辨率21位
CPCI-FYMRDC-20    双路双速RDC,精度20位
可逆计数器:
PCI-FYM6CT    6路32位可逆
PCI-FYM36CT    3路32位正交,6路32位可逆
PCI-FYM36CT-8A/D    3路16位正交,6路16位可逆,8路14位A/D
PCI-FYM36CT-8A/D-4D/A    3路16位正交,6路16位可逆,8路14位A/D,4路14位D/A

1553专用电缆:M17-176-00002 双绞屏蔽线
各种连接器:
PL75-47 适用于M17-176-00002电缆的接头
CJ70-47 适用于M17-176-00002电缆的接头(公)
BJ77 穿舱插座,与PL75-47匹配
BJ76,BJ76FL穿舱,防水插座
配套的连接器:PL75C-219,PL75CFL-219
总线耦合器:
单子线耦合器 ESI-110
双子线耦合器 ESI-210
三子线耦合器 ESI-310
四子线耦合器 ESI-410
五子线耦合器 ESI-510
六子线耦合器 ESI-610
八子线耦合器 ESI-810
总线端接器  PNG1-4-78川贝特(ESI-P5078 EXCALIBUR)
总线开关:
ESI-R10、ESI-R11、ESI-R12、ESI-R20、ESI-R21、ESI-R22、ESI-R24、ESI-R27、ESI-R28、ESI-R60、ESI-R61
ESI-R10
常见的 连接适配器(Connectors/Adapter Mil-Std-1553):
Cable Plug P/N: PL75、Cable Jack P/N: CJ70、Plug-to-Plug Adapter P/N: AD78、Bulkhead Jack P/N: BJ770、
Bulkhead Jack P/N: BJ76、Bulkhead Cable Jack P/N: BJ79、Cable Plug (slide-on) P/N: PL73、Tee P/N: BN73、
Cable Jack (threaded) P/N: CJ370、Cable Plug P/N: PL375、Dust Cap P/N: RT50000、
Dust Cap w/o Chain P/N: RT50000nc、Bulkhead Jack P/N:BJ157、Cable Plug P/N:PL3155 (threaded)、
Cable Jack P/N: CJ150、#8 Contact P/N:8-90 (male)8-91 (female)、Terminator(78 ohms) P/N: RT500078、
Terminator (78 ohms) P/N: RT600078、Terminator (78 ohms) P/N: RT700078、Terminator (78 ohms) P/N: RT800078

P/N      CONNECTOR              MATING CONNECTOR
ESI-110  BJ770 (MINATURE)      PL75
ESI-111  BJ770 (MINATURE)        PL75
ESI-120  BJ377 (MINATURE THREADED)  PL375
ESI-130  BJ157 (SUB-MINATURE)      PL155
ESI-140  BJ3157 (SUB-MINATURE THREADED    PL3155
ESI-210  BJ770 (MINATURE)          PL75
ESI-211 BJ770 (MINATURE)  PL75
ESI-220 BJ377 (MINATURE THREADED)  PL375
ESI-230 BJ157 (SUB-MINATURE)    PL155
ESI-240 BJ3157 (SUB-MINATURE THREADED  PL3155

网友:
。。。。。。。。。。。。。。。看了又看,不明白

网友:
Re: [讨论] 1553B、429航空总线协议

留意留意在留意

网友:
Re: [讨论] 1553B、429航空总线协议

 ARINC 是美国航空无线电公司英文字头的缩写, 该公司1977年7月21日出版了“ARINC 429规范”一书,429规范就是飞机电子系统之间数字式数据传输的标准格式,在飞机上使用429总线的电子设备均应遵守这个规范,这样才能保证电子设备之间数据通讯的标准化,通用化。在429规范里规定了从所选定输出接口发送信息的方法。各组件之间的连接线使用由二根线绞结在一起再加上屏蔽保护的专用线,这种传输线称为429数据总线。429总线只能单向传输数据。
  按照ARING 429 总线规定,每个字格式(二进制或二-十进制)由32位组成:1-8位是标号位(LABEL)。它标记出包括在这个传送字内的信息的类型,也就是传送的代码的意义是什么。如传送的是VHF信息,则标号为八进制数030;若是DME数据,则标号为八进制数201等。
  9-10位是源终端识别(SDI)。它指示信息的来源或信息的终端,例如一个控制盒的调谐字要送至3个甚高频收发机,就需要标示出信息的终端,即把调谐字输送至那个甚高频接收机。
  11-28或29 位是数据组(Data Field),根据字的类型可确定为是11到28还是11到29。它所代表的是所确定的特定数据。如标号为030,则11到29位为频率数据,使用的是BCD编码数据格式,即位11到29。
  29到30或31位为符号状态矩阵位(SSM),根据字的类型号为29或30到31。它指出数据的特性,如南,北,正,负等或它的状态。在甚高频内使用30到31位(BCD编码)。
  32位为奇偶校验位(P),它用于检查发送的数据是否有效。检查方法是当由1位到31位所出现的高电平的位数(即1的数)的总和为偶数时,则在第32位上为“1”。如果为奇数,则显示为“0”。
  在发送每组数据后有四位零周期,它是隔离符号,以便于发送下一组数据。

网友:
Re: [讨论] 1553B、429航空总线协议

不过具体的东东还没用过
就是先找了一些资料
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