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导线交流电阻的计算

楼主:
:L 我正在做一个无磁芯变压器的研究,就是在PCB上直接印刷原副边的线圈,由于无磁芯,所以工作频率为MHz级,理论设计时需要计算交流电阻这一参数,我查阅的一些文献都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那位大侠有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这个问题你是否考虑先从实验出发,根据实验得到需要的数据,然后再根据实验数据反推出相关的系数。要知道,很多的理论和很多定理都是先从实验开始的,并不是哪个科学家靠头脑想出来的。所以说,你的理论计算也要以实验为基础啊,既然理论计算暂时还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就先从实验出发啊,尤其是这类实验性很强的研究。说不定你的研究会在这个领域取得好的研究成果呢!祝你成功!因为你给我发过邮件,所以,我一直在关注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