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嘀、嘀、……”报警声

楼主:
1.实验任务

用AT89S51单片机产生“嘀、嘀、…”报警声从P1.0端口输出,产生频率为1KHz,根据上面图可知:1KHZ方波从P1.0输出0.2秒,接着0.2秒从P1.0输出电平信号,如此循环下去,就形成我们所需的报警声了。
2.电路原理图

             图4.18.1
3.系统板硬件连线
(1).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0端口用导线连接到“音频放大模块”区域中的SPK IN端口上,
(2).在“音频放大模块”区域中的SPK OUT端口上接上一个8欧或者是16欧的喇叭;
4.程序设计方法
(1).生活中我们常常到各种各样的报警声,例如“嘀、嘀、…”就是常见的一种声音报警声,但对于这种报警声,嘀0.2秒钟,然后断0.2秒钟,如此循环下去,假设嘀声的频率为1KHz,则报警声时序图如下图所示:

  上述波形信号如何用单片机来产生呢?
(2).由于要产生上面的信号,我们把上面的信号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1KHZ方波,占用时间为0.2秒;另一部分为电平,也是占用0.2秒;因此,我们利用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T0作为定时,可以定时0.2秒;同时,也要用单片机产生1KHZ的方波,对于1KHZ的方波信号周期为1ms,高电平占用0.5ms,低电平占用0.5ms,因此也采用定时器T0来完成0.5ms的定时;最后,可以选定定时/计数器T0的定时时间为0.5ms,而要定时0.2秒则是0.5ms的400倍,也就是说以0.5ms定时400次就达到0.2秒的定时时间了。

网友:

5.程序框图
主程序框图

中断服务程序框图

        图4.18.2
6.汇编源程序
T02SA                EQU 30H
T02SB                EQU 31H
FLAG                 BIT 00H
                            ORG 00H
                            LJMP START
                            ORG 0BH
                            LJMP INT_T0
START:               MOV T02SA,#00H
                            MOV T02SB,#00H
                            CLR FLAG
                            MOV TMOD,#01H
                            MOV TH0,#(65536-500) / 256
                            MOV TL0,#(65536-500) MOD 256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SJMP $
INT_T0:
                            MOV TH0,#(65536-500) / 256
                            MOV TL0,#(65536-500) MOD 256
                            INC T02SA
                            MOV A,T02SA
                            CJNE A,#100,NEXT
                            INC T02SB
                            MOV A,T02SB
                            CJNE A,#04H,NEXT
                            MOV T02SA,#00H
                            MOV T02SB,#00H
                            CPL FLAG
NEXT:                JB FLAG,DONE
                            CPL P1.0
DONE:               RETI
                            END
7.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unsigned int t02s;
unsigned char t05ms;
bit flag;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6;
  TR0=1;
  ET0=1;
  EA=1;
  while(1);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6;
  t02s++;
  if(t02s==400)
    {
      t02s=0;
      flag=~flag;
    }
  if(flag==0)
    {
      P1_0=~P1_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