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3C2410上移植bluetooth(蓝牙)

楼主:
最近两天在HHARM2410-R3上移植了USB蓝牙设备和BlueZ 蓝牙协议栈,呵呵,蓝牙果然是个很好的东西,协议栈内容很丰富,挂上去以后可以使用很多功能。我现在就可以用它来接收GPS数据以及和用手机上网。我是在做车载的,所以非凡有用。积累了一些关于蓝牙的知识,但是算是初步的,把我的经验发上来,各位做过蓝牙的大哥请多指导。

先介绍一下硬件,我用的是电脑卖场里面随便买到的USB蓝牙适配器,价格在80元左右,应该是台产的,没有牌子,像一个小一点的U盘。买之前叫卖家在windows下测试一下,带一个带蓝牙的手机过去试试看,确认能用再买。

linux上的蓝牙协议栈有好几个,官方的蓝牙协议栈是Bluez,在www.bluez.org上能找到所有的说明文档和源代码。我先是在自己的pc上安装了bluez的协议栈,然后又把它移植到了华恒HHARM2410-R3上。 (一) 在Red hat 9上安装Bluez http://www.armforum.cn
在pc 上的安装我参考了O'Reilly的Linux Unwired一书,chapter 7中具体地介绍了linux下的bluetooth的基础知识、安装、配置和使用。安装前必须了解一下bluez的基本结构,直接位于发射传输协议之上的协议是HCI(host control interface),我的手机和蓝牙GPS用到的高层协议是服务发现协议SDP和模拟串口的协议RFCOMM,中间那一层协议是L2CAP,应该是处理逻辑链路的吧,我并不是很清楚,请参考bluez的官方文档。
HHARM2410-R3上用到内核版本是2.4.18,于是我在pc上安装 bluez时也使用了2.4.18的内核。使用bluez必须要对内核打patch的,于是到www.kernel.org上下载了linux- 2.4.18.tar.bz2后到http://www.bluez.org/patches.html上下载针对2.4.18的patch,patch -2.4.18-mh15.gz。于是,解压,打patch:
# tar xjvf linux-2.4.18.tar.bz2
# cd linux/
# gzip -dc ../patch-2.4.18-mh15.gz | patch -p1
注重一下这时的patch的输出,在源代码方面的patch是针对driver/、include/、net/目录下的代码的修改,并没有修改到内核部分的内容,应该没有修改到linux核心的东西,在移植到S3C2410时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M开发论坛

下面就是编译内核,在config的时候关于bluez我的配置是这样的:
#
# Bluetooth support
# http://www.armforum.cn
CONFIG_BLUEZ=m
CONFIG_BLUEZ_L2CAP=m
CONFIG_BLUEZ_SCO=m
CONFIG_BLUEZ_RFCOMM=m
CONFIG_BLUEZ_RFCOMM_TTY=y
CONFIG_BLUEZ_BNEP=m
CONFIG_BLUEZ_BNEP_MC_FILTER=y
CONFIG_BLUEZ_BNEP_PROTO_FILTER=y http://www.armforum.cn

#
# Bluetooth device drivers
#
CONFIG_BLUEZ_HCIUSB=m
# CONFIG_BLUEZ_HCIUSB_SCO is not set
CONFIG_BLUEZ_HCIUART=m
CONFIG_BLUEZ_HCIUART_H4=m
CONFIG_BLUEZ_HCIUART_BCSP=m
# CONFIG_BLUEZ_HCIUART_BCSP_TXCRC is not set
# CONFIG_BLUEZ_HCIBFUSB is not set
CONFIG_BLUEZ_HCIDTL1=m
CONFIG_BLUEZ_HCIBT3C=m
CONFIG_BLUEZ_HCIBLUECARD=m
CONFIG_BLUEZ_HCIBTUART=m
CONFIG_BLUEZ_HCIVHCI=m
供大家参考,Linux Unwired一书中有具体的说明,注重假如使用make menuconfig,一定要打开一下.config文件看看CONFIG_BLUEZ_RFCOMM_TTY=y,不能为n或者m。还有注重 CONFIG_USB_BLUETOOTH一定不能选(在USB support下),否则会影响到bluez的运行的。
内核编译好了就开始预备 bluez的库和工具了。到http://www.bluez.org/download.html上下载最新的bluez程序包,我只下载了bluez -libs-2.20.tar.gz,bluez-utils-2.20.tar.gz,bluez-pin-0.25.tar.gz三个包,分别是库,工具集和由bluez提供的一个pin_helper。由于在pc下,安装的过程没什么好说的,解压,./configure,make,make install。 http://www.armforum.cn

然后就是注重一下默认配置目录/etc/bluetooth/下的hcid.conf配置文件,这是用来配置后台daemon进程hcid的。假如把这台pc机器 蓝牙适配器看成是一个蓝牙设备的话,进程hcid就治理这个蓝牙设备的基本配置信息,例如名称,class,地址, feature等等。还有当设备与其他蓝牙设备Bonding/Pairing即所谓的配对时,处理PIN code的程序也是hcid,而在hcid.conf脚本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pin_helper,默认的配置是pin_helper= /usr/bin/bluepin,这个是python写的用来读取用户输入的PIN code的程序,安装bluez-pin包的时候装在/usr/bin下的。
这里有必要了解一下配对的过程,我感觉就是两个设备互相通密码建立相互之间连接的过程。我看了hcid部分的代码,了解的大致是这样:比如两个蓝牙设备A和B,A先发送要求配对的请求给B,B由用户设置好配对的密码即 PIN code,然后回一个消息给A,说你想配对可以呀,知道我的密码吗?然后A就发送PIN code过去,B看和自己的密码相符合,就发送一个replyOK的消息给A,这样两者就建立起来了信任关系。
在pc 蓝牙适配器这个蓝牙设备A 上,假如这个设备先发送配对请求给另一个远程设备B,那么当B发送询问密码请求过来时,在A上运行的hcid后台进程就通过一个pin_helper的程序读取PIN code,并发送回给B;假如远程设备B先发送配对请求给A,hcid上用作验证的PIN code就是/etc/bluetooth/pin的内容,假如读取失败程序在启动的时候会默认地设置一个密码的,代码在bluez- utils/hcid/security.c中的init_security_data函数中,默认的是BlueZ。为了和我的手机相配,我把它改成了 123,手机只能输入数字。 http://www.armforum.cn

关于其他hcid.conf的设置,请man hcid.conf。
设置好以后,换上新内核,启动 linux。插入USB蓝牙适配器,# dmesg | tail会发现有usb.c: USB device 2 (vend/prod 0x1131/0x1001) is not claimed by any active driver.这个问题,不管它,只要有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hci_usb的消息就可以,然后 # lsmod 会发现hci_usb的模块被安装了,再# modprobe rfcomm,这样基本上所有的模块都安装齐了。
# hciconfig hci0 up
# hcid -f /etc/bluetooth/hcid.conf
启动hci设备和hcid精灵进程
# hciconfig -a
hci0: Type: USB
BD Address: 00:11:67:0F:BB:A1 ACL MTU: 678:8 SCO MTU: 48:10
UP RUNNING PSCAN ISCAN
RX bytes:115 acl:0 sco:0 events:15 errors:0
TX bytes:313 acl:0 sco:0 commands:15 errors:0
Features: 0xff 0xff 0x8d 0x78 0x08 0x18 0x00 0x00
Packet type: DM1 DM3 DM5 DH1 DH3 DH5 HV1 HV2 HV3
Link policy: RSWITCH HOLD SNIFF PARK
Link mode: SLAVE ACCEPT
Name: 'BlueZ (0)'
Class: 0x000100
Service Classes: Unspecified
Device Class: Computer, Uncategorized
HCI Ver: 1.2 (0x2) HCI Rev: 0x1ae LMP Ver: 1.2 (0x2) LMP Subver: 0x1ae ARM

Manufacturer: Integrated System Solution Corp. (57)
可以看到目前设备的配置情况,有些是从hcid.conf中读取的,有些是从设备中读取的。
下面,打开手机上的蓝牙,启动蓝牙GPS
# hcitool scan
Scanning ...
00:0E:07:58:1A:33 T628
00:08:1B:C0:D1:3C HOLUX GR-231
这样就看到了两个设备了,我用的是索爱的T628和HOLUX的蓝牙GPS,前面的一串应该是蓝牙设备唯一的地址。
#sdptool browse 可以看到每个设备所提供的服务
Inquiring ...
Browsing 00:0E:07:58:1A:33 ...
Service Name: Dial-up Networking
Service RecHandle: 0x10000
Service Class ID List:
"Dialup Networking" (0x1103)
"Generic Networking" (0x1201)
Protocol Descriptor List:
"L2CAP" (0x0100)
"RFCOMM" (0x0003)
Channel: 1
Profile Descriptor List:
"Dialup Networking" (0x1103)
Version: 0x0100 ARM开发论坛
............. 字串4
Service Name: Serial Port 1
Service RecHandle: 0x10003
Service Class ID List:
"Serial Port" (0x1101)
Protocol Descriptor List:
"L2CAP" (0x0100)
"RFCOMM" (0x0003)
Channel: 4 M开发论坛
............ http://www.armforum.cn

Service Name: OBEX Object Push
Service RecHandle: 0x10005
Service Class ID List:
"OBEX Object Push" (0x1105)
Protocol Descriptor List:
"L2CAP" (0x0100)
"RFCOMM" (0x0003)
Channel: 10
"OBEX" (0x0008)
Profile Descriptor List:
"OBEX Object Push" (0x1105)
Version: 0x0100

Browsing 00:08:1B:C0:D1:3C ... M开发论坛

手机上绑定了很多的服务,有拨号服务,音频服务,串口服务,文件交换服务(OBEX)...在SDP协议下,每个服务绑定到一个Channel上。GPS上没有绑定服务,它只作为虚拟串口设备来使用。
利用实用工具rfcomm可以把遵循RFCOMM的服务bind到一个类似的串口设备上。在绑定之前,必须确保/dev下有rfcomm*的设备,假如没有,就自己建立:
# mknod -m 666 /dev/rfcommX c 216 X (X是数字)
这样就可以绑定了,比如我需要用手机拨号上网的功能,看到它的Channel 1是RFCOMM的Dialup Networking功能,则:
# rfcomm bind 0 00:0E:07:58:1A:33 1
即将00:0E:07:58:1A:33设备的Channel 1服务绑定到/dev/rfcomm0上,这样,就相当于建立了一个虚拟的串行连接到一个可以拨号的无线modem上了,打开minicom,设置串口为 /dev/rfcomm0,波特率19200,8N1,键入atz,返回OK。用ppp就可以拨号上网了,第一次连接时手机会弹出个输入框问PIN code,以后就不用了。
GPS设备只是作为串口来用的,也很简单:
# rfcomm bind 1 00:08:1B:C0:D1:3C
打开minicom设置波特率为4800就可以读GPS数据了,大功告成!
另外,sdpd程序是本设备提供给对外的看到的服务,可以通过sdptool add --channel=X SP来增加对外的服务,我没有研究过。还有对于文件传输OBEX和个人局域网BNEQ还需要继续学习。 ARM开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