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取模问题——菜鸟

楼主:
请教下各位大虾,本人正学习LCD,遇到汉字取模的问题。
比如汉字“请”字,在书上取模写的为:
0x20,0x22,0xEC,0x00,0x20,0x22,0xAA,0xAA,
0xAA,0xBF,0xAA,0xAA,0xEB,0xA2,0x20,0x00,
0x00,0x00,0x7F,0x20,0x10,0x00,0xFF,0x0A,
0x0A,0x0A,0x4A,0x8A,0x7F,0x00,0x00,0x00

但是我用PCtoLCD2002软件对“请字”取模为:
{0x40,0x42,0x4C,0xC4,0x00,0x22,0xAA,0xAA,0xAA,0xBF,0xAA,0xAA,0xAA,0x22,0x20,0x00},
{0x00,0x00,0x00,0x7F,0x20,0x10,0xFF,0x0A,0x0A,0x0A,0x4A,0x8A,0x7F,0x00,0x00,0x00}
请问下为什么不一样啊?是像素的问题吗?

网友:
在纸上画个16*16的方格,把上面的常数按二进制填进方格里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Re: [求助] LCD取模问题——菜鸟

:P 呵呵看看

网友:
Re: [求助] LCD取模问题——菜鸟

呵呵,二楼说的有道理,只是麻烦了点!又学了招!

网友:
要看你的液晶是横向还是纵向,是上高位还是下高位,不同的液晶取模方式都不一样的

网友:
// 汉字库: 宋体16.dot 纵向取模下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 请 --
      0x20,0x22,0xEC,0x00,0x20,0x22,0xAA,0xAA,
      0xAA,0xBF,0xAA,0xAA,0xEB,0xA2,0x20,0x00,
      0x00,0x00,0x7F,0x20,0x10,0x00,0xFF,0x0A,
      0x0A,0x0A,0x4A,0x8A,0x7F,0x00,0x00,0x00
你看的书上是这样的,你那个是怎么取模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东东,顶一个先

网友:
LCD, 汉字取模的问题
是个问题
值得重视
小处不可随便。。。。。。。

网友:
用软件生成 论坛有

网友:
汉字取模软件有多种版本,每个版本有多种取法。要看你的需求了。而且依据不同取模方式,程序也不一样。具体说来:如果取模方式是从高八位开始从左向右取,那你的显示程序也要从高八位开始,从左向右显示,这样才能重现。否则的话就显示不出完整的字。
如果取模是从上向下,按先高八位接着底八位,然后再从左向右取,那你的显示序列也要如此。总之,搞清楚软件以何种方式取模。而想要搞清楚的话,就必须将取到的代码人工画出来。或者从驱取模软件上自己模拟出来。这样子才能高明白。
以上是我前两天的经验。我也是前两天刚调好的无字库12864液晶。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去我的本站博客。或加入我的ROBOT DIY群:3024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