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充电器原理与维修

楼主:
MP3充电器是最易损坏的配件之一。笔者维修多款充电器后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采用开关电源电路,电路结构大同小异。本文以市面上最常见的昕潮TJ-01型充电器为例,简述其工作原理与常见故障检修,电路见图1。工作原理
(1)开关振荡电路市电经D1~D4整流后,在A点获得脉动直流电压,该电压一路经开关变压器T301的①-② 绕组
加至开关管Q1的c极,另一路经限流电阻R3加至Q1的b极,为Q1提供启动电流。Q1开始导通,其集极电流在T301的①-② 绕组中产生①正② 负的电动势,经T301耦合,在T301的③-④绕组中感应出③正④负的电动势,此电动势经R4、C1叠加到Q1的b极,使Q1迅速饱和导通。由于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故在T301的①-②绕组中产生①负② 正的电动势。经T301耦合,在T301的③-④绕组中感应出③负④正的电动势,通过R4、C1,使Q1迅速进入截止状态。随着A点经R3对C1的不断充电,Q1又开始导通,进而进入下一轮的开关振荡状态。截止期间,T301通过副边⑤-⑥绕组,经D6及其负载电路释放能量,获得MP3所需的充电电压。
(2)稳压电路稳压电路由Z1、Q2等元件组成。当负载减轻或市电升高时,B点电压势必上升。当该电压大于5.6V时,Z1击穿,Q2因b-e结正偏而迅速导通,使Q1提前截止,进而使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趋于下降;反之,则控制过程相反,从而使T301副边输出电压基本稳定。
(3)保护电路R1、R6为限流电阻。当负载过重时,Q1的集-射极电流势必增大,R6上的压降也随之增大。当该电压大于0.7V 时,Q2饱和导通,相当于Q2的c-e极短接,Q1因b极失电而立刻截止,达到过流保护的目的。为避免截止期间T301的①-② 绕组感应出的尖峰脉冲高压击穿Q1,在T301的①-②绕组并联了尖峰脉冲吸收电阻R2,以改善Q1的开关特性。
(4)充电电路当充电电路处于空载时。R8上无电流流过,Q3的e-b结电压基本相等,Q3截止,LD2(绿灯)灭,电源指示灯LD1(红灯)亮;当接入MP3进行充电时,充电电流在R8上产生的压降(即V3e-b)使Q3正偏导通,LD2亮,表示正在充电。随着电池不断地充电,其充电电流逐渐减小,R8上的压降也随之减小,当Q3的e-b结偏压V3e-b小于0.7V时,Q3截止,LD2熄灭,表示电已充满,应及时停止充电,以免损坏充电电池。

常见故障及检修
(1)MP3不能充电 应在空载状态下观察电源指示灯LD1是否点亮。若不亮,说明无充电电压输出,若市电接入正常,则故障在充电器本身,需要打开充电器进行维修。若LD1亮而不能充电,则多为充电器至MP3的USB连接线内部有断线现象,更换USB连线即可。
(2)无输出电压应首先查R1、D6是否正常。常见Q1击穿性损坏后使R1烧毁开路。而Q1损坏的原因,除了稳压控制环路异常外,还有因D1~D4之一短路性损坏所致。当D6击穿时,开关电源也会因负载短路性保护而无输出电压。
(3)输出电压偏低 查C1、C2是否失效,Z1是否漏电。常见Z1反向漏电、R6阻值变大而使输出电压偏低。
    在检修时, 建议用MJE13003等中功率管代换Q1。当R1开路时,建议用0.2A的保险管内的熔丝,直接焊在原R1焊盘处,取代R1,以提高保护性能。

网友:
采用开关电源电路,电路结构大同小异。

网友:
这个电路太危险了,没有什么保护措施....

网友:
开关电源都是大同小异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可是你讲的我还是不懂。那要看什么方面的书才好么

网友:
开关电源电路,电路结构大同小异。

网友:
答五楼的朋友,开关电源设计的书籍很多很普片,到书店看看那本入手容易吧,我看过几本不错的,但忘记书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把电压提高一下,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当直流电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