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相机来玩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了!

楼主:
手上有个hp318的数码相机,老产品了,但成像效果还行,想改装得更方便自己使用,前些日子把它拆开了来。

  好不容易把顶层的图像处理部分的电路板拆除了下来,露出了更里面的电源管理部分了。由于板子与相机顶部的状态指示液晶屏连接的较紧,让我在板子上使了不少劲,突然间左手无名指一阵麻木,本能的把手弹开了相机。

  惊魂未定,我立刻想起了相机的闪光电路。心中不禁纳闷,怎么关机好长时间了还有这么高的电压?这个时候,板子还没有拆下来,为了防止再次触电,就用烙铁头去短接电容,放电。

  “啪”的一阵闪光,伴随着一声脆响,电容两脚之间放出了强烈耀眼的火花,又把我吓了一跳,再看电路板,电容引脚两端留下了放电打出来的凹坑。

之后可不会再小瞧相机里的闪光灯电容了,原来它内阻可以做的那么小,漏电可以做的那么少!

网友:
闪光灯电容,就是厉害。。。。。。。

网友:
确实厉害

今天长见识了,不过我倒是听过原来用电容存储电来炸山

网友:
其实这在情理之中了的

一般相机在开始的时候都会充电的,但如果在使用的时候没有闪光操作,那电容里的电量是保存的,即使是关机也是一样的,一般这个电压有310V

网友:
记得放电就行了

没点到自己就好

网友:
幸亏我不爱拆东西玩儿 呵呵
如果非要找一样我爱拆的,那就是螃蟹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