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操作系统中static 和const的解释

楼主:
static 和 const的解释
       static 是c++中很常用的修饰符,它被用来控制变量的存储方式和可见性,下面我将从 static

修饰符的产生原因、作用谈起,全面分析static 修饰符的实质。

static 的两大作用:

一、控制存储方式:

  static被引入以告知编译器,将变量存储在程序的静态存储区而非栈上空间。

  1、引出原因: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在程序执行到它的定义处时,编译器为它在栈上分配空间,大

家知道,函数在栈上分配的空间在此函数执行结束时会释放掉,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如果想将函数

中此变量的值保存至下一次调用时,如何实现?
最容易想到的方法是定义一个全局的变量,但定义为一个全局变量有许多缺点,最明显的缺点是破坏了

此变量的访问范围(使得在此函数中定义的变量,不仅仅受此函数控制)。

  2、 解决方案:因此c++ 中引入了static,用它来修饰变量,它能够指示编译器将此变量在程序的

静态存储区分配空间保存,这样即实现了目的,又使得此变量的存取范围不变。

二、控制可见性与连接类型 :

  static还有一个作用,它会把变量的可见范围限制在编译单元中,使它成为一个内部连接,这时,

它的反义词为”extern”.

  static作用分析总结:static总是使得变量或对象的存储形式变成静态存储,连接方式变成内部连

接,对于局部变量(已经是内部连接了),它仅改变其存储方式;对于全局变量(已经是静态存储了)

,它仅改变其连接类型。

类中的static成员:

一、出现原因及作用:

  1、需要在一个类的各个对象间交互,即需要一个数据对象为整个类而非某个对象服务。

  2、同时又力求不破坏类的封装性,即要求此成员隐藏在类的内部,对外不可见。

  类的static成员满足了上述的要求,因为它具有如下特征:有独立的存储区,属于整个类。

二、注意:

  1、对于静态的数据成员,连接器会保证它拥有一个单一的外部定义。静态数据成员按定义出现的先

后顺序依次初始化,注意静态成员嵌套时,要保证所嵌套的成员已经初始化了。消除时的顺序是初始化

的反顺序。

  2、类的静态成员函数是属于整个类而非类的对象,所以它没有this指针,这就导致了它仅能访问类

的静态数据和静态成员函数。

const 是c++中常用的类型修饰符,但我在工作中发现,许多人使用它仅仅是想当然尔,这样,有时也会

用对,但在某些微妙的场合,可就没那么幸运了,究其实质原由,大多因为没有搞清本源。故在本篇中

我将对const进行辨析。溯其本源,究其实质,希望能对大家理解const有所帮助,根据思维的承接关系

,分为如下几个部分进行阐述。

c++中为什么会引入const

  c++的提出者当初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引入(或者说保留)const关键字呢?,这是一个有趣又有益

的话题,对理解const很有帮助。

1. 大家知道,c++有一个类型严格的编译系统,这使得c++程序的错误在编译阶段即可发现许多,从而

使得出错率大为减少,因此,也成为了c++与c相比,有着突出优点的一个方面。

2. c中很常见的预处理指令 #define variablename variablevalue 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值替代,这种值

替代至少在三个方面优点突出:

  一是避免了意义模糊的数字出现,使得程序语义流畅清晰,如下例:
  #define user_num_max 107 这样就避免了直接使用107带来的困惑。

  二是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参数的调整与修改,如上例,当人数由107变为201时,进改动此处即可,

  三是提高了程序的执行效率,由于使用了预编译器进行值替代,并不需要为这些常量分配存储空间

,所以执行的效率较高。

  鉴于以上的优点,这种预定义指令的使用在程序中随处可见。

3.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迷惑上述的1点、2点与const有什么关系呢?,好,请接着向下

看来:

  预处理语句虽然有以上的许多优点,但它有个比较致命的缺点,即,预处理语句仅仅只是简单值替

代,缺乏类型的检测机制。这样预处理语句就不能享受c++严格类型检查的好处,从而可能成为引发一系

列错误的隐患。

4.好了,第一阶段结论出来了:
结论: const 推出的初始目的,正是为了取代预编译指令,消除它的缺点,同时继承它的优点。

现在它的形式变成了:

const datatype variablename = variablevalue
为什么const能很好地取代预定义语句?
const 到底有什么大神通,使它可以振臂一挥取代预定义语句呢?

1. 首先,以const 修饰的常量值,具有不可变性,这是它能取代预定义语句的基础。

2. 第二,很明显,它也同样可以避免意义模糊的数字出现,同样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参数的调整和修改

3. 第三,c++的编译器通常不为普通const常量分配存储空间,而是将它们保存在符号表中,这使得它

成为一个编译期间的常量,没有了存储与读内存的操作,使得它的效率也很高,同时,这也是它取代预

定义语句的重要基础。这里,我要提一下,为什么说这一点是也是它能取代预定义语句的基础,这是因

为,编译器不会去读存储的内容,如果编译器为const分配了存储空间,它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编译期间的

常量了。

4. 最后,const定义也像一个普通的变量定义一样,它会由编译器对它进行类型的检测,消除了预定义

语句的隐患。

const 使用情况分类详析

1.const 用于指针的两种情况分析:
 int const *a;  file://a可变,*a不可变
 int *const a;  file://a不可变,*a可变

  分析:const 是一个左结合的类型修饰符,它与其左侧的类型修饰符和为一个类型修饰符,所以,

int const 限定 *a,不限定a。int *const 限定a,不限定*a。

2.const 限定函数的传递值参数:

 void fun(const int var);

  分析:上述写法限定参数在函数体中不可被改变。由值传递的特点可知,var在函数体中的改变不会

影响到函数外部。所以,此限定与函数的使用者无关,仅与函数的编写者有关。
结论:最好在函数的内部进行限定,对外部调用者屏蔽,以免引起困惑。如可改写如下:

void fun(int var){
const int & varalias = var;

varalias ....

.....

3.const 限定函数的值型返回值:

const int fun1();

const myclass fun2();

 分析:上述写法限定函数的返回值不可被更新,当函数返回内部的类型时(如fun1),已经是一个数值

,当然不可被赋值更新,所以,此时const无意义,最好去掉,以免困惑。当函数返回自定义的类型时(

如fun2),这个类型仍然包含可以被赋值的变量成员,所以,此时有意义。

4. 传递与返回地址: 此种情况最为常见,由地址变量的特点可知,适当使用const,意义昭然。

5. const 限定类的成员函数:

class classname {

 public:

  int fun() const;

 .....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采用此种const 后置的形式是一种规定,亦为了不引起混淆。在此函数的声明中和定义中均

要使用const,因为const已经成为类型信息的一部分。

获得能力:可以操作常量对象。

失去能力:不能修改类的数据成员,不能在函数中调用其他不是const的函数。

  在本篇中,const方面的知识我讲的不多,因为我不想把它变成一本c++的教科书。我只是想详细地

阐述它的实质和用处. 我会尽量说的很详细,因为我希望在一种很轻松随意的气氛中说出自己的某些想

法,毕竟,编程也是轻松,快乐人生的一部分。有时候,你会惊叹这其中的世界原来是如此的精美。

flw 回复于:2003-08-20 12:36:53
已收入精华。

quanliking 回复于:2003-08-20 19:37:11
谢谢!

jobman 回复于:2003-08-21 00:13:43
有几点不同意见:

[code:1:3186d5e9be]预处理语句虽然有以上的许多优点,但它有个比较致命的缺点,即,预处理语句仅

仅只是简单值替代,缺乏类型的检测机制。这样预处理语句就不能享受c++严格类型检查的好处,从而可

能成为引发一系列错误的隐患。 [/code:1:3186d5e9be]

宏定义是在预处理时完成的,可是依然要通过编译器,不可能躲过类型
检查,例如:

[code:1:3186d5e9be]#define     MY_MACRO    "fsdfsdfdsdf"

int func1( int parameter )
{
      .....
}

main( )
{
       func1( MY_MACRO );
}[/code:1:3186d5e9be]

这段代码肯定无法编译通过,所以这段描述不成立。

宏定义的使用技巧也是博大精深的,绝非 const 能替代,
当然在具有值替换的场合,用 const 来代替宏定义是个不错的
选择,可也仅此而已,而且用宏定义并不会引入类型隐患。

const 的引入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代替宏定义,这多少有点牵强了。

小飞爱使申华 回复于:2003-08-21 03:23:02
[quote:fb2fd29f5e="quanliking"]谢谢![/quote:fb2fd29f5e]

马甲穿错了吧,^_^

clion 回复于:2003-08-21 20:46:49
这个帖子很好

aero 回复于:2003-08-21 21:00:31
[quote:e4afadc072="jobman"]
这段代码肯定无法编译通过,所以这段描述不成立。

宏定义的使用技巧也是博大精深的,绝非 const 能替代,
当然在具有值替换的场合,用 const 来代替宏定义是个不错的
选择,可也仅此而已,而且用宏定义并不会..........[/quote:e4afadc072]

呵呵,两位说的都对。但是编译器对类型的检查是发生在int func1( int parameter ) 的,而不是在

#define     MY_MACRO    "fsdfsdfdsdf"
。所以原文说的还是没错,jobman的意思也对。

HappyWin 回复于:2003-08-24 16:46:11
精华,收藏先

天上的小星星 回复于:2004-02-10 11:44:07
好贴

whyglinux 回复于:2004-04-10 03:51:16
[quote:edc740afb5="yuxq"]...
5. const 限定类的成员函数:

class classname {
 public:
  int fun() const;
 .....
}

  注意:采用此种const 后置的形式是一种规定,亦为了不引起混淆。在此函数的声明中和定义中均

要使用const,因为const已经成为类型信息的一部分。

获得能力:可以操作常量对象。

失去能力:不能修改类的数据成员,不能在函数中调用其他不是const的函数。
[/quote:edc740afb5]

楼主的这篇文章值得仔细阅读。但是,我觉得上述“const 限定类的成员函数”这一部分写得比较简略

,特别是其中“注意”后面的文字,更是使人不知所云,所以想对这一部分做一些补充说明。

类的成员函数后面加 const,表明这个函数不会对这个类对象的数据成员(准确地说是非静态数据成员

)作任何改变。在设计类的时候,一个原则就是对于不改变数据成员的成员函数都要在后面加 const,

而对于改变数据成员的成员函数不能加 const。所以 const 关键字对成员函数的行为作了更加明确的限

定:有 const 修饰的成员函数(指 const 放在函数参数表的后面,而不是在函数前面或者参数表内)

,只能读取数据成员,不能改变数据成员;没有 const 修饰的成员函数,对数据成员则是可读可写的。

除此之外,在类的成员函数后面加 const 还有什么好处呢?楼主告诉我们的:“获得能力:可以操作常

量对象”,其实应该是常量(即 const)对象可以调用 const 成员函数,而不能调用非const修饰的函

数。正如非const类型的数据可以给const类型的变量赋值一样,反之则不成立。

请看下面一个完整的例子,然后我再作一些说明。
[code:1:edc740afb5]
#include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Student {
public:
  Student() {}
  Student( const string& nm, int sc = 0 )
    : name( nm ), score( sc ) {}

  void set_student( const string& nm, int sc = 0 )
  {
    name = nm;
    score = sc;
  }

  const string& get_name() const
  {
    return name;
  }

  int get_score() const
  {
    return score;
  }

private:
  string name;
  int score;
};
// output student's name and score
void output_student( const Student& student )
{
  cout << student.get_name() << "\t";
  cout << student.get_score() << endl;
}

int main()
{
  Student stu( "Wang", 85 );
  output_student( stu );
}
[/code:1:edc740afb5]

设计了一个类 Student,数据成员有 name 和 score,有两个构造函数,有一个设置成员数据函数

set_student(),各有一个取得 name 和 score 的函数 get_name() 和 get_score()。请注意

get_name() 和 get_score() 后面都加了 const,而 set_student() 后面没有(也不能有const)。

首先说一点题外话,为什么 get_name() 前面也加 const。如果没有前后两个 const 的话,get_name()

返回的是对私有数据成员 name 的引用,所以通过这个引用可以改变私有成员 name 的值,如
[code:1:edc740afb5]  Student stu( "Wang", 85 );
  stu.get_name() = "Li";
[/code:1:edc740afb5]
即把 name 由原来的 "Wang" 变成了 "Li",而这不是我们希望的发生的。所以在 get_name() 前面加

const 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那么,get_name() 和 get_score() 这两个后面应该加 const的成员函数,如果没有 const

修饰的话可不可以呢?回答是可以!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const对象将不能再调用这两个非const成员

函数了。如
[code:1:edc740afb5]const string& get_name(); // 这两个函数都应该设成 const 型
int get_score();
void output_student( const Student& student )
{
  cout << student.get_name() << "\t"; // 如果 get_name() 和 get_score() 是非const成员函数,

这一句和下一句调用是错误的
  cout << student.get_score() << endl;
}
[/code:1:edc740afb5]
        由于参数student表示的是一个对const Student型对象的引用,所以 student 不能调用非

const成员函数如 set_student()。如果 get_name() 和 get_score() 成员函数也变成非const型,那么

上面的 student.get_name() 和 student.get_score() 的使用就是非法的,这样就会给我们处理问题造

成困难。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使用const,该加const时就应该加上const,这样使成员函数除了非

const的对象之外,const对象也能够调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