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嵌入式操作系统NAND flash文件系统
songbo
-4分
songbo

网友(2008-08-06):
嵌入式操作系统NAND flash文件系统
前flash的文件系统比较多,用的比较多的就是JFFS2文件系统。基于NOR flash上的JFFS2文件系统可以
说算是比较成熟了,支持NAND flash的JFFS2也已经发布了。源代码可以到linux-
mtd.infradead.org
"
>
http://www.linux-mtd.infradead.org
上面下载。但是在我的测试过程中,在nand
flash上挂接的JFFS2文件系统很不稳定,经常有CRC错误产生。特别是进行写操作的时候,每次复位都会
产生CRC错误,可以说支持NAND flash的JFFS2文件系统目前还不成熟。而YAFFS文件系统则是专门针对
NAND flash的,源代码可以到
http://www.aleph1.co.uk/yaffs/index.html
上下载。在测试过程中稳定
性能比JFFS2文件系统要稳定的多,而且mount分区的时间也比JFFS2文件系统少的多。用JFFS2 mount一
个2m的文件系统大约需要1s.下面分别介绍在uclinux下面使用JFFS2和YAFFS文件系统。
1、JFFS2到
http://www.linux-mtd.infradead.org
上面下载最新的MTD和JFFS2压缩包。压缩包里面
还有有关的内核补丁和一些MTD的相关工具。主要的补丁就是ilookup-2.4.23.patch,因为最新的MTD驱
动中要用到一个ilookup()函数。打完补丁、更新了MTD驱动和JFFS2文件系统之后就开始写自己nand
flash驱动了。如果不想把JFFS2作为根文件系统的话,还需要修改MTD_BLOCK_MAJOR.驱动可以参考里面
的例子,最简单的就是参考spia.c.写驱动主要工作是定义flash分区结构、定义flash读写地址、写控制
flash的**_hwcontrol()函数。具体的操作要看所用的nand flash的芯片资料。相对NOR flash来说驱
动要简单多了。:)
改完之后再配置Memory Technology Devices(MTD)下CONFIG_MTD=Y CONFIG_MTD_DEBUG=Y
CONFIG_MTD_DEBUG_VERBOSE=3 CONFIG_MTD_PARTITIONS=Y CONFIG_MTD_CHAR=Y CONFIG_MTD_BLOCK=Y
NAND Flash Device Drivers下CONFIG_MTD_NAND=Y定义自己的驱动文件File systems下
CONFIG_JFFS2_FS=Y CONFIG_JFFS2_FS_DEBUG=2 CONFIG_JFFS2_FS_NAND=y /*这个是新加的*/在uClinux
v1.3.4 Configuration下Flash Tools下CONFIG_USER_MTDUTILS=Y CONFIG_USER_MTDUTILS_ERASE=Y
CONFIG_USER_MTDUTILS_ERASEALL=Y CONFIG_USER_MTDUTILS_MKFSJFFS2=Y最后就是辛苦了调试工作了。
:(MTD驱动调试完之后,就可以在上面挂接JFFS2文件系统了。参看flash分区情况:cat /proc/mtd,
擦除分区:eraseall /dev/mtd*.例如把第一个分区mount到/mnt目录下面:先:eraseall /dev/mtd0然
后:mount -t jffs2 /dev/mtdblock0 /mnt 2、YAFFS YAFFS意义为
'
yet another flash file system
'
,也是一个开源的文件系统。YAFFS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专门为NAND flash设计的文件系统,具有很好的
可移植性,能够在linux,uclinux,和wince下面运行。
在
http://www.aleph1.co.uk/yaffs/index.html
上下载源代码。压缩包里面也包含YAFFS的说明文档
。YAFFS文件系统的源文件就devextras.h,yaffs_ecc.c,yaffs_ecc.h,yaffs_guts.c,yaffs_guts.h
,yaffs_mtdif.h,yaffs_mtdif.c和yportenv.h另外需要配置的宏:CONFIG_YAFFS_FS 和
CONFIG_YAFFS_MTD_ENABLED,就是配置在mtd上面挂接YAFFS,其它还有一些辅助配置需要时也可以配置
。
在fs目录下面建一个yaffs目录,把以上说的文件考里面去,新建一个makefile:O_TARGET :=
yaffs.o obj-y := yaffs_fs.o yaffs_guts.o yaffs_mtdif.o yaffs_ecc.o obj-m := $(O_TARGET)
include $(TOPDIR)/Rules.make接下来就是改fs目录下面config.in和makefile,在配置YAFFS的时候
,把YAFFS连接进去。
如果像前面一样已经把NAND MTD驱动调好了,加YAFFS就很简单了。因为YAFFS是自己做ECC校验的,
所以要把MTD驱动里面的ECC去掉。在驱动里面改成this->eccmode = NAND_ECC_NONE就可以了。
另外YAFFS是用mkyaffs来擦除flash,所以在mtd-utils中加上mkyaffs.c,一起编译进去。
最后就是编译了,呵呵。中间会有一些警告没有关系的,就是写没有用的变量和函数,不过话说回
来YAFFS的代码写的确实不太规范。当然它的性能确实没话说。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
FLASH
系统

网友A:
嵌入式操作系统NAND flash文件系统
我们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