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51单片机
学51时做的小东西(一) -- 电子定时器
kandy2059
kandy2059

网友A(2008-08-06):
学51时做的小东西(一) -- 电子定时器
学51时做过很多东西,但是很多都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这里把一个我做的有完整资料的东西发上来,以后整理好东西也陆续发上来。
虽然这些东西都很过时了,不过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做一个试。
电子定时器:
最初的是为了电池充电器而设计的,可以用来设定电池的充电时间。当然也可以做其它使用。也可以做为简单的时钟用。这个定时器具有保存充电时间的功能,断电后会接着上次没冲完的时间继续重(以前大学宿舍是熄灯的),另外时间显示和定时时独立的。
电路采用一片89c2051作为控制芯片,74ls164译码驱动4个数码管。一个24c02用于掉电存储。四个按键(作用记不太清了,就是用于设置作用的,现在这个作品在学校展览室躺着呢。后来毕业设计为同学设计了个雏形,带液晶和专有时钟芯片的,下次再发资料)。
电源是我从旧货市场买的5v开关电源,当然你也可以用电路图中的方法(变压器)(后来同学仿制了一个,不过用了6个数码管,可以显示秒)
东西
时间
数码管
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