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先进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CN3052/CN3056

楼主:
1 引言
CN305X系列是美国硅谷留学回来创办的半导体公司生产的先进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CN305X系列芯片适合单节(4.1V4.2V)和锂聚合物(Li-Pol)电池的充电需要,同时根据不同的应用提供了SOPMSOP的可选封装形式,利用该芯片设计的充电器外围电路及其简单,非常适合便携式电子产品的紧凑设计需要。
2.功能及特性
2.1 器件封装及型号选择
CN305X系列充电芯片为满足设计需要,提供了多种可选封装及型号,其封装形式如图21所示,有SOPMSOP两种封装形式。其型号如表21所示,有CN3051CN3052两种型号,分别适合4.1V4.2V的充电需要。

CN305X的引脚功能描述如下:

2.2 充电特性:
CN305X的充电状态流程如图23所示,其充电曲线如图22所示,CN305X的充电分为三个阶段:预充状态、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阶段。
2.2.1
预充阶段在安装好电池并加上电源后,CN305X首先检查工作电压VCC,当工作电压过低时充电器进入睡眠模式,若工作电压正常,则检查电池温度是否在设定范围,若不正常则进入温度故障模式,否则检测电池电压VBAT,当电池电压VBAT低于低压门限V(min)时,CN305X以恒流IREG10%的电流IPRE对电池预充电,
2.2.2
恒流充电
在完成对电池预充或电池电压VBAT低于恒压VREG时,CN305X进入恒流充电状态,恒流充电电流设置和充电电流监测端。从ISET管脚连接一个外部电阻到地端可以对充电电流进行编程。在预充电阶段,此管脚的电压被调制在0.2V;在恒流充电阶段,此管脚的电压被调制在2V。在充电状态的所有模式,此管脚的电压都可以根据下面的公式来监测充电电流:
ICH = (VISET×1250)RISET
2.2.3
恒压充电
当充电电压达到恒压VREG时进入恒压充电状态。在整个工作温度和工作电压范围内,恒压精度高于±1%CN305X通过VBATGND引脚监测电池电压,当充电电流达到终止门限I(TERM)时停止充电,当电池电压低于重新充电门限电压V(RCH)时自动开始重新充电。CN305X是款专业的标准的4.1V4.2V锂电充电管理芯片。如图所示。
2.3 电池温度监测
CN305X通过测量TEMPGND引脚间的电压实现对电池组温度的连续监测,常用热敏电阻作为温度传感器,并通过分压电阻实现,如图所示。分压电阻的阻值可根据参数计算。CN305X将该电压与内部的V(TS1)V(TS2)门限电压比较以决定是否允许充电。由于外部分压及内部门限电压均以VCC为参考,保证了温度检测电路不受工作电源VCC的波动影响。当把TEMP引脚连到VCCGND时,可以禁止CN305X的充电功能。
2.4 充电状态指示
CN305X通过三态引脚FAULT报告当前的充电状态:充电状态高电平、充电完成低电平、温度故障或睡眠状态高阻态。当将FAULT引脚与单LED或双LED反接方式连接时,可实现充电状态的LED指示,也可以将FAULT口与仪器微控制器接口,微控制器通过识别FAULT口的两种状态实现仪器的智能管理。

样品申请/技术支持:hpwang@szqinchuang.com
手机:13728787673

网友:
在我们所设计的便携式电子仪器中,选择了CN3052芯片设计仪器的4.2V锂离子电池充电电路,该充电电路非常简单,整个充电过程及状态显示均由CN305X单独实现,整个电源管理模块简单可靠,该充电器电路对于涉及到锂电池充电要求的电子系统设计很有价值

网友:
在完成对电池预充或电池电压VBAT低于恒压VREG时,CN305X进入恒流充电状态,恒流充电电流设置和充电电流监测端。从ISET管脚连接一个外部电阻到地端可以对充电电流进行编程。在预充电阶段,此管脚的电压被调制在0.2V;在恒流充电阶段,此管脚的电压被调制在2V。在充电状态的所有模式,此管脚的电压都可以根据下面的公式来监测充电电流:

网友:
Re: [分享] 本文介绍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先进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CN3052/CN3056

这是我需要的,  不过cn3051是sop封装, 我要的是msop的

网友:
不知道是多少mah啊

网友:
呵呵呵 又下不了了

网友:
还有一个没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