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较关于数字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
我刚接触DSP,我想知道,用DSP实现数字滤波器时,需用AD采集数据,如果是一个断续的输入信号,如附件所示,怎么样知道采集信号是一个周期的信号?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分析它的频谱是不是周期的 连续的就可以得出结论!
时域信号连续,频域信号是周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