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技巧:Linux系统清除Grub的几种方法

楼主:
Linuxgrub是一个非常好的引导程序,它可以引导多操作系统。当WindowsLinux共存时,删除grub

接进入windows方法:

  方案1:用Dos命令fdisk恢复主引导扇区MBRMain/Master Boot Record)---用win98的引导盘

DOS引导盘引导系统到纯DOS提示符下,执行:"fdisk /mbr"即可。

  方案2:在Linux系统中,恢复MBR(如果你还能登陆到Linux系统中的话) ---在终端的命令提示

符后输入: "dd if=/boot/boot.NNNN of=/dev/hda bs=446 count=1" 注意,其中bsbuffer size)是指

重写的字节数。为什么不是512呢?主引导扇区是一个扇区(512字节呀),因为我们只是想通过扇面的命

令修复系统MBR的引导或删除 Grub/LILO引导;而不是恢复整个主引导扇区。所以我们只把主引导扇区的

备份文件boot.NNNN的前446个字节重写入主引导扇区。 boot.NNNN是我们在安装Linux之前整个主引导分

区的备份。如果我们把512个字节全部写入主引导扇区就可能会把安装了Linux后改变了的硬 DPT表也

破坏掉。那就坏事了!!! (MBR512字节中前446字节为引导程序,紧跟着后面64字节为分区表,最后面2

个字节为结束标记)

  方案3:使用工具:Clear MBR 0.9,接运行执行“Clear MBR”即可。

  方案4 Linux的分区已经被你从Windows中删除,系统启动后停在“grub>”提示符处。解决方法:

  (1):按照方案1的方法

  (2):如下

  a.在“grub>”提示符后输入:“rootnoverify (hd0,0) 回车。 //将第一块硬盘(hd0)的第一

个分区(0)设为根分区/root设备,但不加载文件系统。

  b.在“grub>”提示符后输入:“chainloader 1 回车。//将启动引导权转交给当前分区的首扇

区(Windows系统所在分区的首扇区)。

  c.在“grub>”提示符后输入:“boot 回车。系统将启动Windows。如果不成功,则表明 (hd0,0)

不是 Windows 系统所在分区,再从第一步开始试一下“root (hd0,1)/root (hd0,2)/root (hd0,3)/...

”,总之这样一定可以引导启动你的Windows系统。

  d.好了,进入Windows了,请采用方案3的方法,轻松搞定!

  (3):用 WINDOWS 盘启动,进入 console 模式,运行 fixboot fixmbrfixmbr命令用于修复

启动磁盘的主启动记录,它仅在使用故障恢复控制台时才可用,它的语法是:fixmbr [device_name]

参数device_name是要写入新的主引导记录的设备(驱动器),设备名称可从 map 命令的输出获得。例

如,设备名称:DeviceHardDisk0,下列命令示例向指定设备写入一个新的主引导记录:fixmbr

DeviceHardDisk0

  注意:如果不指定 device_name,新的主引导记录将被写入引导设备,即装载主系统的驱动器。如

果系统检测到无效或非标准分区表标记,将提示用户是否继续执行该命 令。除非您访问驱动器有问题,

否则不要继续进行。向系统分区写入新的主引导记录可能破坏分区表并导致分区无法访问。

网友:
我正在找这个方法呢!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