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昧的问一些如何根据元件大小选取元件的封装形式的问题

楼主:
各位达人,我在做PCB板的时候对于如何根据元件数值选取元件封装时感到很吃力,举个例子

1.在选取三极管的时候,什么时候选TO-92A,什么时候选TO-92B?
2.一个电容比如一个100N/250V的电容,选取的是RAD0.3,这个电压的要求是不是贴片难以达到,还是费用上的增加?
3.又比如一个电解电容,100U以上的一般都选取RB.2/.4,在电压在400V以上时需要选RB.4/.8?
4.一个电容在0.1U以上时选用插件吗?

       当然我不知道的还有很多,这也是做板的基础知识也有一些经验,那位达人不吝赐教一二呀,小弟在这先谢谢拉··

网友:
很难一概而论,通常是综合考虑的结果

达人滴不算,俺还不知道TO-92A和B哪儿不一样呢。
1、首先得满足技术指标。封装不同有的指标会有所不同,比如最大电流、耗散功率、散热条件等。
2、其次是安装面积。PCB面积越小越省,但太小的话手工焊接麻烦。
3、如是自动焊接,全用贴片的比贴片/直插混用的加工省事,当然费用也会便宜。
3、注意元件的出荷量(或销售商的库存量),尽量选用主流型封装的,好买,便宜,短期内也不容易停产。

另外,选取元件不是设计PCB时做的,而应在电路设计阶段就通盘考虑,在确保元件入手方便的前提下设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