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如何用mos管当开关设计,电路参数如何设计呢

楼主(2008-08-09):
如何用mos管当开关设计,电路参数如何设计呢
数电里讲用晶体管做开关使,只要把Ib>Ibs(饱和基极电流)就可以使晶体管工作于深度饱和区
那用mos管当开关管时,该如何设计呢,书里对mos管讲的不是很细
开关
设计
如何

楼主:
没人能给我讲讲吗?难道我的问题有问题?

网友A:
MOS 管做开关管其实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如是N沟的,只要Ugs>Uth 即导通。看下MOS管 的资料就清楚了

楼主:
场效应管工作于开关状态,就是在可变电阻区与截至区之间的切换吧,书上写当Uds=Ugs-Ugs(off)时为愈夹断轨迹,之后如何设置电路就没有再细讲,我就不太明白了,希望强人们多多帮忙啊

网友B:
跟“电流控制型”的晶体三极管相比,场效应管属“电压控制型”器件。特别是MOSFET,其门极电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要Vgs超过某一阈值便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