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网络设置

楼主:
我在主机上设置ifconfig eth0 192.168.0.121,然后ping主机IP,显示
64 bytes from 192.168.0.121:icmp_seq=1 tt1=64 time=32.6ms
......
然后我进入目标机设置ifconfig eth0 192.168.0.112,接着ping目标机的IP,显示64 bytes from 192.168.0.112:icm_seq=0 tt1=255 time=0.6ms
...
都很正常,但是我插上网线,用主机ping目标机的IP时一直显示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用从机ping主机IP时一直显示eth0:Timeout waiting for TX RDC
不知道到底哪出错了?请哪位高手指点下,困扰好久了,设置目标机网络还要注意哪些啊?我用mount 192.168.0.121:/arm2410 /mnt/cdrom能mount主机到主机,但是主从就是网不通。

网友:

你的linux是虚拟机的还是系统,如果是系统你把你的IP都设置好应该是能上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