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用激光相机原理结构及维护

楼主: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医学诊断系统不断地更新与完善。医用相机(或打印机)作为CT、CR、MR、DSA等先进医疗设备的输出设备,已基本取代了多幅相机,成为大多数医院的最佳选择。本文着重介绍目前使用较多的干式、湿式激光相机的原理及维护。

1 激光相机一般工作原理
激光相机的光源为激光束,激光束通过发散透镜系统投射到一个转动的多棱镜再折射,折射后的激光束通过聚焦透镜系统打印在胶片上。
激光束的强度可以由调节器调整,调节器受数字信号控制。成像装置把图像的像素单元值以数字的方式输入到激光打印机的存储器中,直接控制每一个像素单元的激光曝光强度。如果计算机按顺序输出激光束胶片位置的同期信息,则可以将顺序不同的电信号作为平面影像由激光照到胶片上。曝光后,胶片再经显影、定影处理,从而获得照片图像。

2 激光相机工作过程
当激光相机接通电源后,机器控制系统(MCS)对中央处理器(CPU)和传递系统进行自检。自检完成后,MCS发送硬件
复位指令到图像管理系统(/MS),使IMS初始化。上述程序工作的同时,胶片干燥系统加热;如果是湿式相机,红外线加热器对显、定影液加热。~iReady灯亮时,说明激光相机已准备完毕,可以使用。操作者用键盘存储按钮存储每一幅图像,并向多路器(MMV)送出指令和图像数据。MMV接到指令后,由CPU控制输出编排器,根据操作者的设置,将激光相机图像编排成行并放大.然后,将图像数据从数字转化成模拟信号。当激光发生器工作正常后,图像模拟信号控制激光调制器,用以改变激光束的明暗度,通过一系列透镜聚焦和反光镜(约10个)把激光束传送到胶片上。在此过程中,利用光敏探测器从一个固定光束分流镜中连续不断地采集信号,反馈到激光发生器,使源激光束保持稳定不变。用旋转光束分流镜控制光束传送到胶片上使其感光,这种方式称为X轴快速扫描。照相机柜内的鼓是以固定速度传送胶片的,这种方式称为Y轴慢速扫描。这样,相机以6o0行/秒图像数据传输速度准确地复制全部图像。
胶片由供片的储存暗盒(可容纳100张激光片)自动提供,在引导轴传送下装载在专用的打印滚筒上,滚筒随即转到打印位置。此时,激光束按照计算机及矩阵指令,把图像像素单元PIX—EL灰度值的数字化密度传人激光相机存储器中,直接控制每一个像素单元的激光曝光时间进行强弱改变。激光束通过多棱镜的旋转进行扫描打印。在全部曝光过程中,滚筒和激光束精确地同步运动,根据主机成像装置编排的版面和图像尺寸,选择多幅照片的图像联合和排列,用操作盘来完成,进行打印。一幅图像的矩阵像素为4kx5k,待全部图像打印完,胶片即被传输到接片盒内或传输到自显机内,自动冲洗。

3 激光相机组成结构

3.1 湿式激光相机

湿式激光相机的结构主要由6部分组成:开关电源、影像控制系统(IMS)、抓片机构控制系统(PCB)、激光打印控制系统、胶片传动控制系统(MCS)、自动冲洗单元。各部分主要功能如下:

(1)开关电源:为激光相机各工作单元提供相适应的工作电源。
(2)影像控制系统:负责把主机的图像信号进行整理,根据需要进行分格排版;同时,可对图像对比度、密度进行调节等。由计算机控制的影像控制系统是激光相机的核心。相机的图像信号传递到激光相机后,要经过一系列的处理修正,调整图像的尺寸、大小、版面。激光头依据排版后的图像信号输出强弱不同的激光,从而完成对胶片的扫描过程。激光相机的处理能力决定了相机的图像质量、适应能力和应用范围。
(3)抓片机构控制系统:负责将需要扫描的胶片抓起,送人激光扫描区。
(4)激光打印控制系统:湿式激光打印控制系统由激光扫描和胶片传送2部分组成。排版完成的图像信号,通过控制电路转变为激光扫描所需的光信号。激光束经校准后按“行式扫描”(从左至右)在胶片上形成图像信号的潜影。胶片传递系统在伺服系统控制的高精度电机带动下,保证在激光器进行扫描时,带动胶片在Y轴方向匀速的向前移动通过扫描区,从而完成整张胶片的扫描(打印)过程。
(5)胶片传动控制系统:负责胶片的整个传送过程。
(6)自动冲洗单位:激光相机和自动洗片机连接在一起,使打印形成潜影后的胶片不进入收片盒, 而直接进入洗片机进行冲洗。

3.2 干式激光相机

干式激光相机的结构主要由6部分组成:开关电源、影像控制系统(IMS)、抓片机构控制系统(PCB)、激光打印控制系统、胶片传动控制系统(MCS)、胶片显影旋转加热系统。各部分主要功能如下:

(1)开关电源、影像控制系统、抓片机构控制系统、胶片传递控制系统这4部分功能与湿式激光相机大体相同。
(2)激光打印控制系统:与湿式激光相机不同,干式激光相机在激光打印过程中,胶片始终处于静止状态,激光束在胶片X轴和Y轴方向上的扫描全由激光头上所附带的控制机构完成。厂家或型号不同的激光相机,其扫描方式也不同。
(3)胶片显影旋转加热系统:该系统将激光扫描后的胶片进行加热而使其显影,从而完成湿式激光相机中自动洗片机的显影、定影、水洗、烘干等工作。

4 激光相机的维护与保养
无论是干式还是湿式激光相机,其使用说明书中均提供了维护保养的说明与方法,应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仔细操作。如果相机出现故障,可按照故障提示进行一般的处理;对于较复杂的故障.建议找厂家工程技术人员维修。

4.1 湿式激光相机
(1)机房内湿度宜保持在2O℃左右,并保持适当的通风和干燥。因为,药液挥发出的酸碱气体和室内潮湿的空气对机器的电路与元器件有一定的锈蚀作用,易引起机器工作不良或发生故障。
(2)根据洗片量和药液的衰减程度定期更换药液,每次更换药液时应彻底清洗显影、定影及水洗槽,清除各处的结晶物。认真清洗、擦拭各液面探头,使其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认真仔细地刷洗各洗片滚轴,注意避免损伤齿轮和滚轴表面。更换药液或清洗时应使用专用挡板挡在显影槽上, 以免药液沿胶片进口溅入打印机。每次更 换药液时可手工将显、定影槽加满药液,以防探头出现工作不良时烧毁热棒。水洗槽的进水用过滤棒过滤,防止水中的杂质污染胶片而影响照片的图像质量。药液更换完毕,开机观察显示面板信息,并注意各部分动作的声音是否正常。机器自检加热完毕并显示“on line”后,方可打印胶片。

4.2 干式激光相机
4.2.1 干式激光相机维护的安全指导
(1)电气或机器故障只能由有经验的人员进行维修;(2)切勿替换或拆卸集成的安全装置;(3)切勿遮盖通风口;(4)不要给打印机加润滑油;(5)进行任何维护工作前,务必关闭设备并从插座中拔下电源线(未关闭电源时,可以清除胶片卡塞或清洁打印机热敏头)。
4.2.2 干式激光相机的表面清洁
(1)关闭设备;(2)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3)用干净、柔软的湿布擦拭表面。如果需要,可使用适量的肥皂水或洗洁剂清洗,但切勿使用氨基清洁剂。清洁时要小心谨慎,切勿使任何液体进入电源线端El或流人相机内部;(4)插上电源后开启
设备。
4-2.3 激光头的清洁
(1)关闭电源;(2)按照相机说明书打开设备;(3)用浸有少量乙醇不起毛的布,沿同一个方向轻轻地擦拭,不要将布抬起,切勿对激光头施加任何压力,以免造成损坏;(4)安装好设备,开启电源。
4.2.4 激光相机卡片
激光相机发生卡片时,一般有故障提示:Film Jam。造成卡片的原因很多 。如:胶片输入盘无法送片、传动轴轴问摩擦力不匹配、传感器失灵、突然停电等。因此,需要认真分析,准确判断卡片位置,对症下药,清除被卡的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