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功放电路发生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08-11):
接触功放电路发生的奇怪现象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做了两种不同的功放:
一个是LM386N搭建的电路(5V供电,单端输入,差分输出)
另一个是MAX9700搭建的电路(3.3V供电,单端输入,差分输出)
功放输入用相同的音源,音源芯片的电压等都没有改变,只是分别用两个
功放先后输出了一下声音,用示波器观察音源输出(功放输入),结果
发现音源的输出和功放输入有关系。
接LM386的时候音频波形电压值比MAX9700的大一倍多。
不清楚,是啥原因!!希望高手指点迷经
功放

网友A:
应该是功放的输入阻抗不一样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