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界报警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
一 最近安装了一套周界报警系统,有几对三十几米和四十几米的对射必须在非常*近探头的地方遮挡才能报警,而在中间位置遮挡则不会报警,查看发现在中间位置遮挡时报警指示灯不亮,探头继电器不工作,只有在非常*近探头的地方遮挡时才能听到探头继电器工作时发出的滴哒的声音,报警器报警.
二 还有两对探头的距离是四米,位置调到很准确的时候不报警,把位置错开一点反而能正常工作,不知何故.
我用的探头是艾礼富60米的,主机是238C,常开接法.

网友:
60米的的安装在30米,信号比较强,而且红外线的光线是分散的,不是严格的一条线,所以站在中间没有完全挡住红外线,也就达不到报警的要求,当你调偏一点,接收端接收到的信号就相对的衰减,人站在中间的话,也就能更容易达到报警条件。所以是因为你拿的产品的规格和你应用的场合不符,不过你按现在的方法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