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905怎么设计-5负电源

楼主:
用7905怎么设计-5负电源的原理图是怎样的啊????? 大哥们帮帮忙!!!

网友:
很简单啊

用变压器得到5至12V交流电,然后用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用7805的3脚接正二脚接负就可以得到负五伏电压了

网友:
嗯,是很简单啊

除了三端稳压7905的接法与输出+5V的7805引脚不一样之外,其他部分都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方法是简单~但一般负电压发生不用这样的方案吧在我看来~负电压发生一般用专用芯片产生,比如ICL7660。

网友:
我现在也在搞这东西,有点头痛............:L

网友:
查看下7905的datasheet就行了吧
上面有典型电路的

网友:
帖子里给你了!

给你个图看看吧
这是我以前做的,图见下个主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