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启动时挂载rootfs的几种方式分析

楼主:
1。linux启动时,经过一系列初始化之后,需要mount 根文件系统,为最后运行init进程等做预备,mount 根文件系统有这么几种方式: 字串4
1)文件系统已经存在于硬盘(或者类似的设备)的某个分区上了,kernel根据启动的命令行参数(root=/dev/xxx),直接进行mount。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root文件系统本身还不存在的情况下,kernel如 何根据/dev/xxx来找到对应的设备呢?注重:根文件系统和其他文件系统的mount方式是不一样的,kernel通过直接解析设备的名称来获得设备的主、从设备号,然后就可以访问对应的设备驱动 了。所以在init/main.c中有很长一串的root_dev_names(如hda,hdab,sda,sdb,nfs,ram,mtdblock……),通过这个表就可以根据设备名称得到设备号。注重,bootloader或内核中设定的启动参数(root=/dev/xxx)只是一个代号,实际的根文件系统中不一定存在这个设备文件! 字串4
2)从软驱等比较慢的设备上装载根文件系统,假如kernel支持ramdisk,在装载root文件系统时,内核判定到需要从软盘(fdx)mount(root=/dev/fd0),就会自动把文件系统映象复制到ramdisk,一般对应设备ram0,然后在ram0上mount 根文件系统。 从源码看,假如kernel编译时没有支持ramdisk,而启动参数又是root=/dev/fd0, 系统将直接在软盘上mount,除了速度比较慢,理论上是可行的(没试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ARM开发论坛
3)启动时用到initrd来mount根文件系统。注重理解ramdisk和initrd这两个概念,其实ramdisk只是在ram上实现的块设备,类似与硬盘操作,但有更快的读写速度,它可以在系统运行的任何时候使用,而不仅仅是用于启动;initrd(boot loader initialized RAM disk)可以说是启动过程中用到的一种机制,具体的实现过程也使用ramdisk技术。就是在装载linux之前,bootloader可以把一个比较小的根文件系统的映象装载在内存的某个指定位置,姑且把这段内存称为initrd(这里是initrd所占的内存,不是ramdisk,注重区别),然后bootloader通过传递参数的方式告诉内核initrd的起始地址和大小(也可以把这些参数编译在内核中),在启动阶段就可以暂时的用initrd来mount根文件系统。initrd的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把kernel的启动分成两个阶段:在kernel中保留最少最基本的启动代码,然后把对各种各样硬件设备的支持以模块的方式放在initrd中,这样就在启动过程中可以从initrd所mount的根文件系统中装载需要的模块。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在保持kernel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修改initrd中的内容就可以灵活的支持不同的硬件。在启动完成的最后阶段,根文件系统可以重新mount到其他设备上,但是也可以不再 重新mount(很多嵌入式系统就是这样)。 initrd的具体实现过程是这样的:bootloader把根文件系统映象装载到内存指定位置,把相关参数传递给内核,内核启动时把initrd中的内容复制到ramdisk中(ram0),把initrd占用的内存释放掉,在ram0上mount根文件系统。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内核需要对同时对ramdisk和initrd的支持(这种需要都编入内核,不能作为模块)。 ARM

2。嵌入式系统根文件系统的一种实现方法:对于kernel和根文件系统都存储在flash中的系统,一般可以利用linux启动的initrd的机制。具体的过程前面已经比较清楚了,还有一点就是在启动参数中传递root=/dev/ram0,这样使得用initrd进行mount的根文件系统不再切换,因为这个时候实际的设备就是ram0。还有就是initrd的起始地址参数为虚拟地址,需要和bootloader中用的物理地址对应。

网友:
通过修改initrd中的内容就可以灵活的支持不同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