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C51RD2的可定制人机交互界面设计

楼主:
引 言 随着社会需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品的竞争愈来愈激烈,更新的周期愈来愈短,因而要求设计者能很快地设计出新产品;而在产品的整体设计中,人机交互界面的设计往往占据着很大一部分工作,这样,不但极大地增加了产品的开发成本而且延长了产品的上市周期。本文论述的基于P89C51RD2的人机交互界面是一种界面可定制、结构紧凑、价格低廉、简单易用、性能优良的通用型人机交互界面,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1 系统工作原理
1.1 工作原理
按照实际应用中控制系统的需要及控制系统与人机交互界面的约定,通过PC机上的可视化人机界面定制软件,定制好整个界面信息,再把定制好的界面信息下载到人机交互界面系统中,就可以轻松地实现人机界面的定制。在应用中,人机交互界面通过串行接口与控制系统进行交互,发送按键等信息给控制系统,并接收所需的可变信息,以完成人机交互。
现以空压机控制器的部分人机界面为例来说明相关概念,界面系统示意图如图1所示。相关概念说明如下:
①屏幕,即LCD显示区,由一个或多个屏幕项组成;
②屏幕项,即屏幕里面的按其显示内容的性质差异来划分的一个个整体单元,如文本屏幕项等;
③屏幕项的分类,按其显示内容的性质差异分为文本、整型、浮点型、枚举型、图形等。
整个人机界面系统由一个个存在链接关系的屏幕构成,而每个屏幕又由一个或多个屏幕项组成。各屏幕项有其自身的属性,也存在着某些相互的链接关系(例如,由某个屏幕项链接到另外一个屏)。这样,通过对各屏幕项的合理组织而构成一个链表网络,再通过对此链表网络的操作来实现人机界面的操作,即屏幕的显示操作。
1.2 系统的工作过程
系统的软件部分由用户引导程序和应用程序组成。系统运行后,由用户引导程序决定是执行界面信息的更新还是正常运行。若执行界面信息的更新,则系统通过串行接口从上位机接收界面定制信息,并通过在应用编程(IAP)功能保存所接收的信息,然后通过本地读取新的界面定制信息建立链表网络;若正常运行,则直接从本地读取旧的界面定制信息建立链表网络。应用程序实现的功能包括按键的输入、界面的显示及与控制系统的通信。
2 系统硬件设计及电路原理图
本系统采用Philips公司功能强大、资源丰富的P89C51RD2单片机作为微控制器,通过扩展液晶模块及按键模块来构成人机交互界面。系统的硬件电路原理如图2所示。
2.1 P89C51RD2单片机简介
P89C51RD2是Philips公司内核基于8位80C51单片机的派生产品,在完全保留80C51指令系统和硬件结构的大框架下,进行了多方面的加强、扩展和创新。P89C51RD2具有64 KB并行可编程的非易失性Flash程序存储器,并可实现对器件串行在系统编程和在应用中编程。
2.2 液晶显示模块
本系统采用的是OCM12864图形点阵液晶显示模块。OCM12864液晶显示模块是128×64点阵型液晶显示模块,可显示各种字符及图形,可与CPU直接相连;具有8位标准数据总线、6条控制线及电源线。
2.3 按键输入模块
根据系统的需要,系统至少需要设定如下6个屏幕操作按键:左、右、上、下、换屏、确定按键。其中,左、右键用于切换屏幕项;上、下键用于修改可变屏幕项;确定键用于产生所选屏幕项对应的功能动作;换屏键用于进入所选中项的链接屏幕,若当前屏幕没有选中项,则进入首项链接的屏幕。当然,可以根据需要扩充数字按键及功能按键。
本系统采用普通的矩阵式按键结构,也称“行列式键盘结构”。系统中设计4行4列共16个键,只占用8根I/O口线,键数多而占用I/O口线少。除上述6个屏幕操作按键外,余下的10个键可由用户根据需要定制功能,如数字键或功能键。
3 系统软件设计
由于系统的功能实现不是特别复杂,故采用基于前后台的传统的控制程序设计方法。系统的程序流程如图3所示。
3.1 用户引导程序设计
由系统的程序流程可知,用户引导程序在系统上电后执行。首先它检查是否需要下载定制界面信息,当检查到需要下载时,便接收主机经串口传来的定制界面数据,启动IAP功能,对Flash进行操作,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入预定的位置。接着进入界面系统构建阶段。若没有下载请求,就直接进入界面系统构建阶段。
在界面系统构建阶段,通过读取预定位置处的信息,建立一个链表风格。基于这个链表网络的操作也就是苦于界面系统的操作。
3.1.1 相关设定
屏幕项组成:显示信息(如显示位置、类型、内容等)和链接信息(此项所链接的屏等)。综合各方面的需要,设定主要相关数据结构如下:
其中,back、ahead用于构建屏幕项的双向循环链表;next用于构建链接屏的单向循环链表;init用于原始的屏与屏的链接。
3.1.2 链表网络构成
同一屏幕的项构成双向循环链表、链接屏幕构成单向循环链表。实现方法:先以屏为单位建立每屏的横向双向循环链表;再遍历各屏的双向链表,为各屏的项建立链接关系,进而构成一个链表网络。如界面系统示意图(图1)所示,功能选择、维护信息、故障记录、用户设定、厂家设定5个屏幕项构成1个屏的横向双向链表,而以维护信息、滤清器使用时间、分离器使用时间3项所在的屏构成链接屏的单向循环链表,最终构成图4所示的链表网络示意图。
下面介绍具体实现步骤。
(1)屏幕项的横向双向循环链表构建
因从PC机下载到人机界面的定制界面信息是按如下格式保存在预定Flash中的(其中,各屏之间以SCREEN_END字符常量为分界),故在构建项的横向双向链表时,先从预定的位置逐一读取项的信息并填充到项的结构中,最后插入到双向链表中。
格式说明:STA代表起始符、END代表结束符、L代表本帧数据的字节长度、x/y/LinkNo/SreenNo/Item_ID/Select/type见data_t结构中的说明。
①文本项格式:STA L x,y,LinkNo,ScreenNo,Item_ID,Select,type(1),string(文本内容) END。
②整型、浮点项:STA L x,y,LinkNo,ScreenNo,Item_ID,Select,type(2/3) END。
③枚举项:STA L x,y,LinkNo,ScreenNo,Item_ID,Select,type(4),count(枚举项数),string1(字符串1),string2(字符串2),…, END。
相关函数:int add_item_node(link_t pNode,data_te);把项节点插入到横向双向链表中。
(2)链接屏的单向循环链表构建
遍历已生成的各屏的双向链表,为各屏的项建立链接关系,进而构成一个链表网络。
相关函数:int create_net(link_t head);遍历各屏的双向链表,建立链表网络。
3.2 应用程序设计
应用程序负责完成按键的扫描及处理、界面的显示、与控制系统的通信。
由系统的流程框图可知,构建好链表网络后就进入应用程序阶段,即系统进入正常运行状态。通过系统中设定当前屏指针、当前项指针及已构建的链表网络等来实现人机交互界面的操作。
3.2.1 人机界面与控制系统的通信格式
格式说明:STA代表起始符,END代表结束符,type代表类型。
(1)人机界面→控制系统
①索取变量信息:STA type(1) Item_ID(项的ID) END
②按键:STA type(2) 按键个数 键值1(,键值2,…)十Item_ID(项的ID) END
说明:通信格式②中的Item_ID可以为0。
当为0时,表示当前无选中项或功能按键。
(2)控制系统→人机界面
①返回变量信息:STA type(1) Item_ID(项的ID) content(内容) END
②按键确认:STA type(2) END
③按键确认并返回修改后的变量信息:STA type(3) content(内容) END
3.2.2 界面的显示
通过遍历当前屏幕的横向双向循环链表来逐一显示屏幕项。其中对各类项的处理如下:
①当屏幕项是文本时,直接读取并显示。
②当屏幕项为整型、浮点时,通过向控制系统索取其值并显示。
③当屏幕项为枚举时,通过向控制系统索取其值,再按值读取对应的字符串并显示。
3.2.3 按键的处理
所有的按键都先发送到控制系统,并等待其确认。存在如下按键类型及相应的处理:
①当为功能键时,直接发送给控制系统,人机界面不做进一步处理。

②当为上、下键时,如果当前屏幕有选中项且是可变项时(如整型、浮点等),则接收处理后的信息并显示。

③当为左、右键时,如有可选项,则进行当前屏的屏幕项选择或切换(通过操作横向双向循环链表来实现)。

④当为确定键时,如果当前屏幕有选中项,则启用该项的功能(通过发送该键值及项的ID给控制系统)。
⑤当为换屏键时,如果当前屏幕有选中项并且此项有链接,则进入该项的链接屏幕;如果没有选中项且屏幕的首项有链接,则进入此链接屏幕(通过操作链接屏的单向循环链表来实现)。
结 语
从数据结构的角度出发,综合利用PC机、P89C51RD2的IAP等功能,并结合控制系统,巧妙地设计出一种通用型可定制的人机交互界面。使用这种人机交互界面,无论是新产品的开发还是产品的更新升级,都可以减少开发的工作量,缩短开发的时间,为产品赢得宝贵的上市时间,从而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因此该系统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
本设计创新点:
①使用P89C51RD2的IAP功能把定制好的界面信息存储于Flash中,实现界面信息的更新。
②基于数据结构,提出了一种通过创建链表网络来实现对定制好的界面进行动态组织,进而实现界面的可定制功能。该功能使人机交互界面的设计更加快捷,进而减少开发的工作量,缩短开发的时间。

网友:
ninhao

你好,请问楼主有程序可以参考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