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绞线传和同轴传输区别

楼主:
1.同轴传输线是一种优质宽带屏蔽传输线 [优质]:传输衰减小。请察看帖子“同轴双绞线传输特性比较” [宽带]:现在我国的产品水平,已经做到0~20Gz; 双绞线传输带宽约为同轴线的1/10; [屏蔽]:它把传输信号的电磁场全部限制在屏蔽层内部,不向外辐射,根据收发可逆原理,外界电磁场也不能穿过屏蔽层进入内部。而同轴干扰产生原理是另一回事,见帖子“横杠干扰产生原理分析”;双绞线不同了,它的信号传输电磁场,理论上是分布在无限空间。根据收发可逆原理,外部空间电磁场也可以直接进入双绞线。双绞线无法防止外界电磁场进入,但采用了螺旋扭绞的办法,让两条线接收到的信号“尽量完全一样”,并采用平衡差分信号处理技术,把这种完全一样的“共模信号”抑制掉。这里关键是双绞线的“平衡”特性,“平衡”一旦有差别,干扰便乘虚而入,外界物体也会影响平衡。工程上“平衡”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电路的“共模抑制”性能是有一定范围的。这两项实际问题,决定了双绞线的抗干扰能力,是有限制的,整合网络布线规则中规定强干扰情况下,必须使用屏蔽双绞线,就是这个道理。 2. 同轴和双绞线的传输特性是由国标规定的,改变不了。如视频信号上边频为6M,对于2000米传输距离,SYWV-75-5电缆衰减为40db,即电压衰减100倍,1Vp-p的6M视频信号衰减到10mv,或80db微伏,在这个电平进行视频恢复,可以保证高信噪比。具有有线电视系统设计经验的工程师,对此十分清楚;对于非屏蔽双绞线,2km的6M衰减为92db,衰减将近4万倍,比75-5同轴电缆大52db(近400倍); 3. 双绞线传输2km,1Vp-p信号衰减到了25微伏,即电平为28db微伏,已经可以和电路噪声电平接近了,仅用末端补偿,信噪比会严重变坏,出路只能是提高前端电平。这就是目前双绞线传输必须采用的 “前推后拉”技术方案,要求前后设备的补偿提升总能力必须大于92db,实际应该做到100db。目前我只看到一个厂家提供了60db提升能力的数据,还不知道是那个频率上的数据。需要注意的还有,前端大信号放大提升电路本身产生的固有噪声,要比末端小信号电路产生的固有噪声大很多,系统信噪比变坏的更快,有人提出双绞线传输设备接力的中继级数可以做得很多(比同轴多很多),这纯属无知的想象,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讲不通的; 4. 结论:比较同轴和双绞线传输系统时,有两个要点必须抓住:一是比较两种线传输特性的区别,二是看传输设备的水平和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