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功耗断线式防盗报警器

楼主:
工作原理

如附图所示。电路中由R1为BG1的b极提供偏置电压。在警戒状态下,b极偏置电压经警戒线S对地短路,BG1不工作。如遇盗情,S被断开,BG1立即得电工作。BG1射极电流经R2触发SCR导通,指示灯LED亮,IC输出报警信号,经BG2、BG3复合放大后,驱动扬声器放音。这时即使是把S重新接通,也照报不误,只有关闭电源开关才能解除报警,所以具有防破坏作用。

元件选择

所有元件均为常用件,其值如图标注。其中IC为CW9561四声报警集成块,通过不同的接线方法,可得到不同的报警信号。当然,也可视需要和条件选用其他类型的集成块。Y为8Ω小型高音或低音扬声器。
几点说明

1. 由于R1取值较大,且与BG1共同组成电子开关,不仅灵敏度高,而且极大限度地降低了报警器在警戒状态下自身的功耗。这是本电路的突出特点之一。经测量,警戒状态下,本电路功耗约为5μA左右,三节五号电池可用半年以上。经四年多来的使用,证明效果良好。
 2. 警戒线可直接用细漆包线,也可用普通多股软导线,去掉绝缘皮,把内部细铜丝一根一根抽出,再分别头尾相连,长度视需要而定。注意既要接触良好,又要保持隐蔽和易断。
 3. 如嫌报警声小,可对本电路作相应的改动,如增加电源电压,以提高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