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交流自动稳压器

楼主:
本文介绍的稳压器造价不高、元器件易购的稳压器,适合无线电爱好者自制。
  电路原理:本稳压器的电路原理如下图所示。它主要由供电、基准电压、电压取样比较等几个单元电路组成。

  市电从变压器的1、2头输入,3、4头为自耦调压抽头,5、6头为控制电路的电源及取样抽头。市电电压正常时,因C点电压始终为3V(即R1降压DW稳压所得),A、B点均大于3V,故A1、A2输出低电平;当市电电压下降时,5、6头的电压也随之下降,A点电压也跟着下降,当A点电压下降到低于3V时,A1输出高电平,使三极管V1饱和导通,继电器K1吸合,将调压器输出调于1、3头;当市电电压继续下降时,同理B点电压低于3V时,(VA   反之,如果电压升高时,B点电压也随之升高,当B点电压高于3V时,A2输出低电平,V2截止,H2释放,输出端调至1、3头;当市电电压继续升高时,A点电压高于3V,A1输出低电平,V1截止,K1释放,输出端调至1、2头。A1、A2为运算放大器,在这里作电压比较器用;IC1为三端稳压块,它为运算放大器及继电器提供供电电源;VD5、VD6为保护二极管。
  元器件的选择:IC1选用LM78L06。A1、A2选用LM358。V1、V2选用9013。继电器选用4123、电压为6V。DW选用3V稳压管。VD1~VD4选用1N4007,VD6选用1N4148。变压器的铁芯可根据稳压器功率而定,笔者选用的是E型24铁芯,线圈参数为:1~2用?0.22mm漆包线绕1800圈;2~3用?0.27mm漆包线绕400圈;3~4用?0.27mm漆包线绕850圈,5~6用?0.21mm漆包线绕145圈。其它元件参数按图中所标注选用。 安装与调试:本稳压器应安装在金属机壳内,并具有较好的散热孔,在电路装配完成后将RP1及RP2调至最大阻值,用调压器将输入电压调至180V,然后调RP1将A点电压调整在2.9V,此时A1输出高电平,V1导通,继电器K1吸合,将输出端自动调至1、3头,输出电压为220V左右;然后再调调压器使输入电压为140V(此时输出电压为180V),调整RP2,使B点电压为2.9V,此时A2输出高电平,V2导通,继电器K2吸合,将输出端自动调至1、4头,使输出电压再次升高到220V左右。按图中所给数据,在电网电压低至120V时,电视机仍能正常收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继电器的吸合电流大于释放电流,输出电压会有一定的误差,需要反复调整RP1和RP2,以达到最佳状态。

网友:
饿,自制一个就不怕电压不稳了,貌似现在的电压都比较平稳。。。。

网友:
双档交流自动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