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基本的电子技术知识

楼主:
色环电阻读数方法:先找出金或银色的一端,从这一端开始,依次为精度,有效数字后添零的个数,个位,十位(五环电阻还有百位),精度一般不管。色环与数值对应关系为从10依次为:棕红橙黄绿 蓝紫灰白黑 (注:金色或银色若出现在倒数第二环则分别表示10-1-2次方)。例如:最后一环是棕色的,倒数二环是黑色的,倒数三环是红色的,第一环是金色的,那么它的电阻值是10,倒数第二环是添零的个数,这个电阻添2个零,所以它的实际阻值是1000Ω,即1kΩ
可变电阻的认识:可变电阻一般有3个脚,一个动脚(中间),两个定脚(两
电容的认识:对于体积大的电容(如电解电容),其容值一般是直接标在电容上;对于体积小的电容(如瓷片电容),其容值标识一般是由一个三位数组成,前两位是有效数字,最后一位是十的次方数,单位是pF1uF=1000000pF)。有极性的电容一般满足长正短负原则或直接在电容负极上标明。
二极管极性:二极管中电流方向与箭头方向一致,也就是说三角形一端为正极另一端为负极。在实物中,二极管有特殊标识的一端为负极,如黑色二极管中用白环标识的一端为负极,红色二极管中有黑色环的一端为负极。
三极管端脚问题:电路图中有箭头的一端为发射极e;与e 同侧的是集电极c;另一个是基极b。实物图中,对于一般的小功率三极管,将三极管端脚朝下,正对截面(有字的平面),从左到右,依次为e,b,c
电路制作技术要点;因为比赛大多采用万用电路板,所以在焊接前应先考虑好线路的连法,应尽量保证线路清晰。连线时,可以充分利用电子元件长出来的端脚。焊接时应尽量使同种元件的高度一致。焊接时右手持电烙铁,左手拿焊锡丝,从两个不同的方向靠近焊点(右手略先于左手)用左手控制焊锡的量(当看见焊锡量够了时。拿开焊锡丝,紧接着拿开电烙铁)。

网友:

学习,再学习,清早起来就学习 haodongxi

网友:

从最最基本电子技术知识学起

网友:
谢谢LZ,多谢LZ的分享。看感谢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