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GPS漂移问题

楼主:
如何解决GPS漂移问题?请大家帮助

网友:
都不想表现啊,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大家真的不是不想表现,而是……

我不懂GPS,但是粗知造成所谓GPS漂移的原因会是多方面的。例如接收设备的问题,时钟问题,使用器件甚至星位星距等问题;从判断角度上看,你的问题是应用的,还是研发的?涉及的方法是软件的还是硬件的?GPS漂移是综合性的大问题,大家真的不是不想表现。好像你这个题出的太大,太泛泛了?或者说“题意不清”?

网友:
R:如何解决GPS漂移问题

你是要解决静态位置漂移还是速度漂移? 静态速度漂移可以解决,不动时候为零。位置漂移是属于正常的,这是精度的问题,现在民用一般在10米以下,好的时候5米。另外测量型的精度很高,如果再用差分技术可以达到更高,不过这种产品很贵,用的少。
msn:snsun2008@hotmail.com
qq:171542280(gps)

网友:
解决GPS漂移问题

、GPS定位的原理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从GPS的定位原理讲起,从数学角度来讲,就是空间已知三点的位置,以及你到这三点的相对距离,求你的位置,这是立体几何里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GPS的数学原理。

         对应到实际应用中,已知三点的位置 ,就是天上的三颗卫星,因为卫星是按照“星历”精确运行的,所以它在某一时间的位置我们可以知道,这就满足了数学原理里的第一个解题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需要知道你到这三颗卫星的相对距离,卫星发射特定的无线电信号,你的GPS接收机收到这个信号之后来比对时间差,因为无线电的传播速度是已知的,所以通过这个时间差就可以算出你相对于卫星的距离。两个条件都满足了,你的位置也就出来了。

         以上只是对于GPS原理的一个简单描述,实际应用还要复杂得多,事实上达到3D定位,至少需要4颗卫星,多出的一颗是用来授时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相关资料来满足你的好奇心。

2、漂移的产生原因

         明白了GPS的定位原理,我们就会发现,虽然数学原理是很简单的,但是要通过物理手段实现两个已知条件,是很复杂的事情。

         首先,卫星在天上飞,谁也不敢保证它能一丝不差的在自己的轨道上,总会有或多或少的偏差。

         其次,你的GPS接收机上也不可能安个铯原子钟,无线电波的传播速度每秒大约是30万公里,简单计算一下你就会发现,如果时间误差了0.00001秒,那距离差了多少呢?即使你的时间不会有误差,无线电波在空气中的传播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天气。

         以上的影响还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影响原因是你能收到多少卫星信号。GPS的信号是很微弱的,接收机上那么小一个陶瓷天线,你还指望能有什么太好的效果吗?所以基本上有什么东西阻挡的话,你就会收不到信号,即使你收到了十颗八颗信号很强的卫星,就一定会很准确了吗?非也,假如你正好赶上这十颗卫星都扎成一堆开会,或者排成一条整齐的队伍放学回家,那你惨了。

         定位是不是精确,卫星的分布位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好的状态是强信号的卫星以等边三角形的状态分布于天穷的3个角落,相对距离尽量的大,不要排列在近似一条直线上,这是由GPS的数学原理决定的。

         以上所讲的,还都指不可控的技术误差,属于”天灾“的范畴,自古以来,“天灾”是从来离不开“人祸”的,当科技发展的水平已经足够把这些误差降到很低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另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就是:人家压根就不想让你得到这么高的精度。大家知道,民用的GPS和军用的接收频点是不一样的,民用的有扰码,是专门给你捣乱用的!

         明白了以上内容,你就会发现,太多的因素影响到了GPS的定位精度,也就导致了你站在原地不动的时候,每秒钟计算出来你的坐标位置都不同,把这些点连成线的时候,你看到的再也不是平滑的运行轨迹,而是令人十分揪心的一团乱麻,这也就是我们平时讨论比较多的漂移。
更多信息请参考:传感器专家网   http://sh05.sensorexpert.com.cn/

网友:
顶~楼上两位!专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太通俗易懂了  呵呵赞一个

网友:
继续  如何解决GPS 漂移

第一步 是首先发现 GPS漂移,也就是说将不准确的点挑出来 过滤掉。

第二步 如果对位置实时行要求过高,可以将过滤掉的GPS点 利用辅助定位推算出来。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如何 判断当前GPS位置漂移了?

网友:
目前大家都使用的是GPS模块,如果增加滤波可以把应用情况加入到滤波中看下面的方法:
(1)、水平精度滤除,看应用点的离散程度。
(2)、GPS数据中大速度滤除,滤除偶然出现的漂移点。
(3)、画圆去点。利用位置点去除大速度点。(数据中的每个点进行比较)只要漂移的点在40%就可以滤除漂移点。可以在函数中增加%x:注经X为用户定义GPS数据中有%x的点是正确的。

网友:
一般都是软硬件结合着去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