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仿真MAX485的双路备份通讯系统?

楼主:
大家好,我想仿真下MAX485多点通信,通讯网路上连接4个485芯片(编号为1、2、3、4),其中,1和2构成一路主从,3和4构成一路主从,当1和2通讯时,3和4不通讯;反之,3和4 通讯时,1和2 不通讯(此时1和2不加电,作为备份用)。但是有个问题,4个MAX485连接在一个通讯网路上,不工作的MAX485不加电时是不是高阻输出,是的话当然不会对工作的MAX485构成影响,不是的话,那就很难预想影响的程度了?file:///D:/RS485TwoLineSystem_2.jpg
虽然MAX485芯片上介绍了支持多点通讯,但是datasheet没有说明不加电的MAX485输出是不是高阻,所以想在Multisim仿真软件中仿真下,可是找不到MAX485的模型,请问大家
怎么加入MAX485的模型啊?谢谢

网友:
一起讨论

从开放系统互连的(OSI)的层次结构看,EIA-485 [TIA-485]是一个只涉及利用平衡(差分)总线实现较长距离实现多点串行通信一个物理层协议,并不涉及诸如信令协议\数据结构等高层管理和控制.有的资料从通信特征看把485(包括422)也归入了现场总线.但从本质上看,它们与那些具有高层协议的业界标准现场总线在本质上根本不是一回事.因此实现你的设计就必须把你的设计中"不相干"的两个通信组在高层上进行可控制的有效组织,而不是唯一地依靠物理层来解决.另外,按照485规范参数只在总线上只跨接4个节点在物理层上是绰绰有余的.决没有采用类似高阻等物理手段处理的必要.
    [EIA-485 [TIA-485] Balanced (differential) interface; defines the Physical layer, signaling protocol is not defin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