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DA??????????

楼主:
各位能否推荐一8位模数芯片,AD/DA集成到一个片子上的,最好是I2C接口,或spi接口的,我知道一款,但不好买,各位仁兄还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吗?小弟在此先谢了啊

网友:
既然LZ不提转换速率等要求,那就只好乱点鸳鸯谱了

与其找专用芯片,还不如用块通用单片鸡,比如ATtiny系列的,内置10位ADC和SPI/IIC控制器,用PWM输出做DAC,既好买且便宜又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其找专用芯片,还不如用块通用单片鸡,比如ATtiny系列的,内置10位ADC和SPI/IIC控制器,用PWM输出做DAC,既好买且便宜又灵活。

评点的好。
无论软件还是硬件,应用是第一位的,不提出应用要求不是简单的遗漏,而是我们工程人员方出兵便会陷入盲目被动的“兵家大忌”。
不过还是推荐一下:AD公司好多音频片子就是AD/DC一体的,但是这个答复对楼主可能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