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热风焊台

楼主:
现代电子产品广泛采用表面焊接技术,这给维修人员拆卸元器件带来不便。特别是拆卸多引脚芯片和塑封无引脚芯片,更使无专用工具的维修人员感到无从下手。
  当然,采用热风焊台,可使上述难题迎刃而解。但是,一台进口热风焊台价格昂贵,国产的热风焊台也要二三千元,多数维修人员只能对其望而却步。
  能不能自已动手做一台热风焊台?回答是肯定的。笔者总结多年维修经验,自制了一台热风焊台,使用效果与市售热风焊台相差无几。本文介绍热风焊台的制作方法,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试。
  热风焊台主要由温度可调的发热元件(即热源);风量可调的气泵(即风源)两部分组成。
  发热元件采用电炉丝效果不错,利用由双向可控硅组成的调压电路改变接在电炉丝两端的电压,即可实现调温。气泵采用鱼缸用的增氧泵代替。增氧泵自带调风装置,即可实现风量大小的调节。
  为了使用上的安全,发热元件(即电炉丝)采用变压器使其与220V交流电隔离。变压器规格约为100VA,次级36V。电炉丝用600~700W的都可,按12~13Ω的直流电阻取其一段,这样在36V的工作电压下,可获得约100W的发热功率,完全能够满足一般条件下的使用要求。
  如果需要更大的电热功率,只要相应地增加变压器的功率和电炉丝的功率即可。当然,气泵也要换大一些的,可采用双泵并联工作。 制作和安装热风焊台的步骤如下:
  (1)先根据所用变压器和气泵的体积找一个合适的外壳(金属的或塑料的都可以),把变压器、气泵固定到外壳上。然后,在外壳的正面装上两块电压表,分别指示电炉丝和气泵的工作电压。调压的两个电位器装在外壳的正面。
  (2)电炉丝的安装。找一把25~35W的内热式电烙铁取下烙铁芯和烙铁头,把电炉丝装入原烙铁芯位置,并将其两端接到烙铁芯的接线柱上。
  (3)气泵的联接。找一根内径约6mm的塑料管(材料为PVC聚氯乙烯),其长度约为1m左右(不宜太长,以满足从热风焊台到工作台的距离为宜),塑料管管壁不能太薄,否则容易在弯曲处塌陷对出风产生阻力。塑料管一端接气泵,另一端装在电烙铁的尾部,必须保证连接处不能跑气。
  塑料管安装之前,应先将电炉丝的电源线装入管中,电源线采用软塑线(因为最大工作电流可达3A左右,所以软塑线铜芯截面积不能太小)。
  在塑料管的适当位置开两个小孔,软塑线从小孔穿入,并把两端分别接到变压器次级和电烙铁接线柱上。
  塑料管从机壳中引出时,在壳内稍做固定,以防过力牵引,塑料管从气泵接口处脱落。至此安装即告完成。
  此热风焊台在100W的功率下,拆卸集成电路之类多引脚元件,其效率和方便程度远远超过使用电烙铁。

网友:
Re: [分享] 自制简易热风焊台

简易热风焊台100W的功率,风量可调的气泵..........
支持,正需要
试验了一下:
电热炉丝好办,12欧,电源 36伏,气泵采用普通养鱼用气泵,
问题:
风量小,炉丝红热,烧得瓷管红热,进一步寻找高风压的气泵。。。 。。。

网友:
可以当点烟器用了。。。。。。。。。。。。。。。。
:L

网友:
Re: [分享] 自制简易热风焊台

要是能上个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上个图片就更好了!

进一步寻找高风压的气泵。。。 。。。
电路  简单,可以自己加装  温度控制电路。。。。。。

网友:
自制简易热风焊台..看来可以换 小型空压机了

网友:
热风焊,最近看到建筑施工 用的 管线保温防腐 用热风焊,改装下也不错!

网友:
Re: [分享] 自制简易热风焊台

我一直用老式的电吹风,蛮好。

网友:
老式的电吹风,改制简易热风焊台?温度够吗?

网友:
老式的铁壳那种温度绝对够

网友:
老式的那种铁壳,温度肯定够

网友:
值得学习了

挺好的 看看了

网友:
楼主价钱有误差,市场上有气泵的热网焊台二三百块钱。

如果是热风枪的话,不带数显的90元,带的120元左右

网友:
没工作间的话还真不敢想这种东西,感觉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