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谐振电路的品质因素(Q值)

楼主:
许多电子初学者对于谐振电路的品质因素(Q值)理解的不是很透彻,近日在网上发现这篇文章,讲得比较详细.

  在研究各种谐振电路时,常常涉及到电路的品质因素Q值的问题,那末什么是Q值呢?下面我们作详细的论述。
  图1是一串联谐振电路,它由电容C、电感L和由电容的漏电阻与电感的线电阻R所组成。此电路的复数阻抗Z为三个 元件的复数阻抗之和。
Z=R+jωL+(-j/ωC)=R+j(ωL-1/ωC) ⑴
  上式电阻R是复数的实部,感抗与容抗之差是复数的虚部,虚部我们称之为电抗用X表示, ω是外加信号的角频率。
  当X=0时,电路处于谐振状态,此时感抗和容抗相互抵消了,即式⑴中的虚部为零,于是电路中的阻抗最小。因此电流最大,电路此时是一个纯电阻性负载电路,电路中的电压与电流同相。电路在谐振时容抗等于感抗,所以电容和电感上两端的电压有效值必然相等,电容上的电压有效值UC=I*1/ωC=U/ωCR=QU 品质因素Q=1/ωCR,这里I是电路的总电流。
  电感上的电压有效值UL=ωLI=ωL*U/R=QU 品质因素Q=ωL/R
  因为:UC=UL 所以Q=1/ωCR=ωL/R
  电容上的电压与外加信号电压U之比UC/U= (I*1/ωC)/RI=1/ωCR=Q
  电感上的电压与外加信号电压U之比UL/U= ωLI/RI=ωL/R=Q
  从上面分析可见,电路的品质因素越高,电感或电容上的电压比外加电压越高。
  电路的选择性:图1电路的总电流I=U/Z=U/[R2+(ωL-1/ωC)2]1/2=U/[R2+(ωLω0/ω0-ω0/ωCω0)2]1/2 ω0是电路谐振时的角频率。当电路谐振时有:ω0L=1/ω0C
  所以I=U/{R2+[ω0L(ω/ω0-ω0/ω)]2}1/2= U/{R2+[R2(ω0L/R)2](ω/ω0-ω0/ω)2}1/2= U/R[1+Q2(ω/ω0-ω0/ω)2]1/2
  因为电路谐振时电路的总电流I0 =U/R,
  所以I=I0/[1+Q2(ω/ω0-ω0/ω)2]1/2有:I/I0=1/[1+Q2(ω/ω0-ω0/ω)2]1/2作此式的函数曲线。设(ω/ω0-ω0/ω)2=Y
  曲线如图2所示。这里有三条曲线,对应三个不 同的Q值,其中有Q1>Q2>Q3。从图中可看出当外加信号频率ω偏离电路的谐振频率ω0时,I/I0均小于1。Q值越高在一定的频偏下电流下降得越快,其谐振曲线越尖锐。也就是说电路的选择性是由电路的品质因素Q所决定的,Q值越高选择性越好。

网友:
Re: [分享] 关于谐振电路的品质因素(Q值)

学习,再学习,清早起来就学习 好东西啊

网友:
看了  还是有点不懂啊

网友:
所谓的Q值,有的人也有叫优值的,就是在实际元件构成的LC谐振电路里,各种损耗与感抗的比值。对于实际电路来讲,当然是损耗越小越好。Q值的测定有专门的仪器测量,过去是用Q表,现在也有用LCR电桥的。

网友:
Q值就是一个回路储存的能量和消耗能量的比值。这是最原始的定义。

网友:
好像跟书里说的一样,看不懂

网友:
我有一台创维电视,锁住了

我有一台创维电视,锁住了:'(
不知道怎么开锁,请问大家要怎么样才能开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