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拆卸集成电路块

楼主:
在电路检修时,经常需要从印刷电路板上拆卸集成电路, 由于集成电路引脚多又密集,拆卸起来很困难,有时还会损害集成电路及电路板。这里总结了几种行之有效的集成电路拆卸方法,供大家参考。

  吸锡器吸锡拆卸法::使用吸锡器拆卸集成块,这是一种常用的专业方法,使用工具为普通吸、焊两用电烙铁,功率在35W以上。拆卸集成块时,只要将加热后的两用电烙铁头放在要拆卸的集成块引脚上,待焊点锡融化后被吸入细锡器内,全部引脚的焊锡吸完后集成块即可拿掉。

  医用空心针头拆卸法::取医用8至12号空心针头几个。使用时针头的内经正好套住集成块引脚为宜。拆卸时用烙铁将引脚焊锡溶化,及时用针头套住引脚,然后拿开烙铁并旋转针头,等焊锡凝固后拔出针头。这样该引脚就和印制板完全分开。所有引脚如此做一遍后,集成块就可轻易被拿掉。

  电烙铁毛刷配合拆卸法:该方法简单易行,只要有一把电烙铁和一把小毛刷即可。拆卸集成块时先把电烙铁加热,待达到溶锡温度将引脚上的焊锡融化后,趁机用毛刷扫掉溶化的焊锡。这样就可使集成块的引脚与印制板分离。该方法可分脚进行也可分列进行。最后用尖镊子或小“一”字螺丝刀撬下集成块。

  增加焊锡融化拆卸法:该方法是一种省事的方法,只要给待拆卸的集成块引脚上再增加一些焊锡,使每列引脚的焊点连接起来,这样以利于传热,便于拆卸。拆卸时用电烙铁每加热一列引脚就用尖镊子或小“一”字螺丝刀撬一撬,两列引脚轮换加热,直到拆下为止。一般情况下,每列引脚加热两次即可拆下。

  多股铜线吸锡拆卸法:就是利用多股铜芯塑胶线,去除塑胶外皮,使用多股铜芯丝(可利用短线头)。使用前先将多股铜芯丝 上松香酒精溶液,待电烙铁烧热后将多股铜芯丝放到集成块引脚上加热,这样引脚上的锡焊就会被铜丝吸附,吸上焊锡的部分可剪去,重复进行几次就可将引脚上的焊锡全部吸走。有条件也可使用屏蔽线内的编织线。只要把焊锡吸完,用镊子或小“一”字螺丝刀轻轻一撬,集成块即可取下c)

网友:
呵呵

我们这边都是用那种塑胶的吸锡枪来吸的

里面带弹簧,具体原理跟用注射器吸水差不多

网友:
很多集成块很难拆,下面用了胶纸一类的固定的东西,这时候怎么办呢?各位兄弟?

网友:
回复 楼主:

终于找到了可以拆IC的方法了,上次,那个74LS08被我弄得乱七八糟,悲剧啊!

网友:
挺详细的阿 .不错

网友:
都什么时代了还用吸锡枪这么蛮干的办法,直接用热风抢吹下来就行啦,如果是干这一行设备是必须的,没有就别搞啦拆不下来事小,线路板都搞坏就麻烦!(专业搞过的线路板应该是不留痕迹的,如果搞完坑坑洼洼的绝对是外行)

网友:
感觉塑料的吸锡枪不太好用,又是后还会被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