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转换芯片

楼主:
请问,有没有24V直流转正负5V的转换芯片?

网友:
多了去了,没他参数怎么选呢?至少得给出输出电流的要求吧。

网友:
随便检索一下

用 DC-DC Step down 检索一下,就会像楼上仙猫先生所说的:多了去了,没他参数怎么选呢?至少得给出输出电流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