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ECU硬件简介

楼主:
为了把发动机ECU的知识提高,今天简要的把ECU硬件构成推出,欢迎讨论!
中国汽车的发动机ECU基本上被国外电子商垄断,国产的不是这个原因或是那个原因,而没有充分应用,国产的市场占有率很低.但可以说硬件是相似的.:
主芯片为16位单片机,英飞凌的C167,管脚144,功能强,速度快,是ECU专用芯片.还有特别关键的电源变换芯片,12V输入(电压范围很宽),受单片机控制,不同负载能力的3-4路输出.大容量flash存储器和RAM存储器,根据外围电路的需要,有多种开关驱动电路,串并驱动接口,传感器接口,点火控制专用芯片,CAN通信,电机驱动以及高可靠的锁存触发器等构成.ECU外接有传感器和部件:点火线圈,CAN负载,氧传感器,爆震传感器,蒸发器温度传感器,步进电机,主继电器,点火状态,喷油器,碳罐阀控,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空调控制,灯状态,进气温度传感器,吱管压力传感器,高低速制冷控制,发动机速度PWM输出,压缩机控制,燃油泵控制,故障指示,凸轮位置传感器,动力转向开关,珍断,曲轴位置传感器,冷却温度传感器,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车速传感器.

网友:
这是汽油机的ECU硬件,柴油机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也有出入!比如电源就是24V的

网友:
我要的就是这方面的东西,谢谢,请问可否有详细的结构呢,你只说了个大概,可否说的详细点呢,谢谢了.

网友:
Re: [分享] 发动机ECU硬件简介

请问可否有详细的结构呢?

网友:
Re: [分享] 发动机ECU硬件简介

有详细的吗?谢谢!!!

网友:
Re: [分享] 发动机ECU硬件简介

C167是英飞凌以前的产品,目前推的是XC164、XC167系列,性能确实很好。

英飞凌MCU产品列表

网友:
Re: [分享] 发动机ECU硬件简介

谢谢分享。。。。

网友:
Re: [分享] 发动机ECU硬件简介

谢谢分享资料了。技术有点高深。哈

网友:
Re: [分享] 发动机ECU硬件简介

谢谢分享资料了。

网友:
Re: [分享] 发动机ECU硬件简介

多谢大哥!

网友:
看看

正找呢,听说大众车系用了c167,哪位了解?

网友:
英飞凌资料

有些选型资料,给感兴趣的朋友们分享。

网友:
英飞凌JTAG

英飞凌的JTAG接线图

网友:
好东西,要感谢才是

网友:
???
没看到什么啊。

网友:
主要的问题不是硬件,是软件,控制方法的不合理和实验数据的不准确,导致控制的效果不理想

网友:
多谢分享  希望能讲详细一点

网友:
谢谢 啦  真要需要

网友:
下了看看,了解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 正需要  入门中~

网友:
国产的发动机ECU做的太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威武,学习了,新手致敬!!!!!!!

网友:
#在这里快发动机, 存储器, 接口, 能力速回复#

网友:
意法半导体的CPU在汽车电脑板中用的也很多

网友:
谢谢楼上免费分享的哥哥们。

网友:
很泛啊,采集-控制-执行,这是大部分车身系统的框架!

网友:
老爷车没有ECU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有图片可以分别指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