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实验电源的制作

楼主:
电子爱好者在电子制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仪器应该要属稳压电源。一台性能可靠,方便实用的实验电源可以给我们的业余制作带来很大的方便。

  出于此目的,这里介绍一下笔者此次自制电源的一些经过。为免除寻找元器件和制作的麻烦,这里采用的均为一些普通元器件和常用电路,但对元器件的质量、电路的设计、布局所花的成本和投入的时间比较多。其外型图和内部结构见右图。电路原理见下图。

  考虑到电子制作的特点,这里采用精度较高的且方便观察的数字电压表和电流表来监视电源输出情况。并设有两路独立可调输出。为提高实验电源的性能,这里非常注意处理电源干扰的问题,电源输入回路设置了电源专用的滤波器,用来抑制电网噪声干扰。这种成品滤波器对抑制电源导线之间出现的噪声频率相对较低的对称干扰和电源线与地(或机壳)之间的频率相对较高的非对称干扰(又叫共模干扰)效果较好。
  电源变压器采用带静电屏蔽层外壳全封闭的优质变压器。防止出现所谓的“交流声”。整流电路并联电容也可进一步防止交流干扰。主调节电路由大家很熟悉的LM317T(IC1,IC2)构成。它的宽范围调节性能、完善的保护功能、简洁的外围电路、优良的稳压性能足以胜任一般的业余电子制作实验需要。为方便输出电压调节及保证调节精度,在选择R1和R2时应注意选择质量好的4.7K的线性电位器。
  输出部分采用成品经过校准的仪表专用数字电压表和电流表以同步了解电源输出及负载工作情况。它可以给我们的电路实验带来很大方便。这里由IC3构成5伏电源作为数字电压表和电流表的专用工作电源,由于该部分耗电量较大(约100mA),及测量精度等问题,必须保证IC3有足够的散热面积,确保长期可靠工作。
  下图为该电源外壳加工的过程。这在业余制作中是比较麻烦的一步。在动手之前要充分考虑好面板及内部各元器件的布局,开孔位置等,然后一次成型。

     字串9

网友:
输出部分采用成品经过校准的仪表专用数字电压表和电流表
介绍不多啊!

网友:
Re: [分享] 数显实验电源的制作

不错,好东西

网友:
看下我的电源15V2A

KX1502C电源是东明最新开发的系列产品之一,取消了稳压电源传统使用的工频电源变压器,改用性能优越、价格昂贵的开关电源,KX1502C电源具有以下的显著优点:
1、宽电压、低功耗:本电源采用36W/3V---18V电压大范围可调的开关电源为AC-DC转换,取代了传统的电源变压器,在交流电源电压AC 160—240V范围内,可绝对保证额定电压、电流的足额输出。末级采用线性电子稳压器,提高了输出电压的稳定度并降低了纹波系数。由于开关电路对后级稳压器输出电压进行跟踪,使末级线性电子稳压器始终工作在低压差状态,有效的降低了整机功耗。
2、优秀的稳压电路:
⑴、内阻:电源动态内阻<20mΩ(输出5V以下时动态内阻不大于2 mΩ),在电源完全短路的情况下,也可做到0V额定电流输出。在额定电压范围内完全加载、完全卸载,输出电压的变化绝对小于0.02V。

⑵、0V起调:由于采用辅助电源,可确保电源电压调整至0V。

⑶、输出调整:采用粗调、细调各两只电位器对输出电压、恒流电流进行精细调整。

3、恒流输出及短路保护:输出电流可在0.1A至2A范围内利用电位器,LED显示进行数字化设定,直观、方便、实用。

⑴、恒流输出:使娇贵的电子产品、手机维修变得更加便捷、安全、可靠。在维修开始前,只需要将恒流源设定在需要控制的数值之内,既竖起了一堵安全的防火墙。

⑵、短路保护:在使用中,不小心造成电源短路的情况时常发生。本电源可确保在去除短路故障原因后,电源可立即恢复正常工作,无需重启电源。即便短路多次、长时间发生,电源也可立即恢复正常工作。

⑶、电池充电:可对锂电池进行高质量的恒流,恒压充电,在充电的初期,电源以恒流的方式大电流对电池快速充电,在充电即将完成的时候,转入恒压涓流充电,电池充满自停,安全可靠。

⑷、高精度显示:由单片机、A/D转换电路控制的电压/电流各三位LED红色数字显示,数值准确,显示清晰,直观可靠。
技术指标
输入电压AC160-240V ;工作频率:50Hz/60Hz
输出电压:0-15V; 输出电流:0-2A; 恒流设定:0.1A-2A。

电源参数
⑴ 输出电压从0-15V连续可调,最大工作电流2A。
⑵ 电压稳定度:电源稳定度≤0.01%±2mV。负载稳定度≤0.01%±2mV。
⑶ 恢复时间:≤100us。
⑷电源内阻:≤30mΩ

电源外尺寸:184×128×145mm

网友:
Re: [分享] 数显实验电源的制作

确实啊,一个好的可靠的电源确实非常重要

网友:
Re: <a href=

有图片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把图也传上来。。。。

网友:
图文并茂才会更吸引人

网友:
我也想做个啊,但买两个显示屏就要100.太贵 了

网友:
这个好贴一定要顶啊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KX1502C电源是东明最新开发的系列产品之一,取消了稳压电源传统使用的工频电源变压器,改用性能优越、价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