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初学者谈电子制作

楼主:
您一定玩过电子游戏机;使用过手电筒。如果让您亲手制作这些电子作品,您一定会感到很兴奋,很有趣。其实您只要花上几元钱,买几个电子元件,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几个小时内创造出自己的电子作品。通过一个小小电子产品的制作,不仅证明了您的智慧,您的能力,而且使您收获很大,乐趣无穷。
  您可能担心电的知识是否太奥秘,制作过程是否太复杂。的确不错,电的技术发展得很快:新型的家用电器琳琅满目,电脑、彩电和不少现代电器在生活、学习、工作中不可缺少。但请记住,它们都是由一个个小小的电子元器件和小电路组成的。只有从基本的电的知识学起,学习用基本电子电路制作一些小的电子作品,才能逐步学习更多的知识,掌握更高级的技术,做更大更复杂更有意义的电子作品,到那时您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子工程师了。在学习电子制作之前不妨先耐心地读一读本文,对您也许有一些帮助。

挑选电子制作电路

  各种电子书刊中有很多有趣的电路,如带闪光的、有声响的、有动作的等等。那么您应如何选择这些电路呢?首先要浏览一下书和杂志的目录,找出感兴趣的制作对象,然后根据您目前的条件(主要是所能找到的元器件)以及自己的能力来决定要制作的电子电路。一般对初学者来说,应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如果您的文化水平不高,又是第一次接触电学,可以先选择一些结构单一、元件数量比较少的简单电路,如“音乐门铃”等电路。当您积累了一定的知识,有了经验,就可以进行像“收音机”“数字控制”等电路方面的制作。有趣的制作可以供您玩耍欣赏,又可以鼓励您继续努力进行电子制作。

看懂电路图

  选好制作的具体电路后,仔细阅读文字和图的内容,要认真研究电路,争取看懂有关电路图,尤其是对每一个元件的作用要有所了解。初学者最感迷惑的是电路图上符号的意义,因此要反复查资料搞清楚,特别是对有极性的元件,要反复端详,记住它的极性记号及外形特点。比如发光二极管有正负极性,装反了就不会亮。您可通过观察二极管内芯两个极的不同形状,来辨别它的极性:形状小的相似三角形一端是正极,大的相似三角形的一端是负极。如果您能正确辨别有极性的电子元件,如三极管、电解电容、集成电路等等,那您也就掌握了电子技术中的一种基本技能。
  此外还应搞清楚电路图中导线的连接方法。哪些导线应该连接在一起,哪些是不应该连接在一起的跨越线。一般在导线连接点上有一个黑圆点的导线应连接在一起,而在导线交叉点上没有黑圆点或是用小弧线连接的为跨越线。

选用合适的电路连接方法

  电路实验制作,实际上就是正确连接元件,沟通电路。在制作中哪怕只有某一点连接错误,也会导致实验制作的失败,因此要认真对待。如果您已经选好电路,了解了电路的来龙去脉和元件情况,筹齐了所需的元件,在动手之前还必须知道一些电路的连接方法。
  (1)导线绞接法 要制作的一些电路比较简单,元件不多,而且元件引脚又比较长,可以采用此法。它通过元件引脚之间或元件引脚与导线之间互相绞和连接来保证电路的沟通。连接前,首先对有塑管的导线,要剥去一厘米左右塑管,用小刀刮净接线头,对元件引脚也要如此处理。然后将接线头根据电路要求相互绞接四至数圈,并用绝缘胶布包上两层,防止连接头与它处碰触,使电路短路不能工作。此法操作简单,但连接点强度不够,在实际使用中要引起注意。
  (2)锡丝电焊法 此种方法要使用电烙铁。电烙铁通电发热,使锡丝熔化于元件引线与导线之中。一般此法应用于印刷电路板制作的各种电路中。用此法焊接前,元件引脚、导线及印刷电路板,都要经过去氧化物处理,即用小刀刮光后搪锡,印刷电路板还要涂上助焊剂。焊接时,先用电烙铁使锡丝熔化,然后把元件引脚与电路板均匀加热,使焊锡固化在连接点上。焊接要求焊点光洁美观,连接可靠,防止虚焊、假焊。
  丝电焊法是电学实验制作中最常用的方法,也是电子制作最基本的技术,希望您能够掌握此法。
  (3)螺钉固定法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只使用简单工具——螺丝旋子,在木板上制作电路。制作方便,电路直观,初学者容易接受。方法是:取一块厚0.8~1厘米,长宽适宜的木板,把画有电路图的纸贴在木板上。然后按照电路图上元件位置,用自攻螺丝垫圈来固定元件引脚或导线。接线头裸线部分至少要有1厘米以上,并安放在垫圈与自攻螺丝之间,然后用螺丝旋子慢慢地旋紧,以保证良好的接触。
  (4)插座接触法 此法利用插头、插座连接来接通电路。“电子魔块”、“电子百拼”等电子积木游戏器均采用此法。在插头插座中置放了元件,然后按图连接,主要方便初学者实验学习简单的基本电路。另一种专用插座俗称“面包板”,复杂电路、多引脚元器件均可使用。“面包板”的缺点是使用时间一长,电路元件容易接触不良。

仔细检查已制作的电路

  对初学者来说,电子制作不一定一次就能成功,总有个反复过程。因此碰到电路不工作,千万要冷静,不要慌乱。此时既不要埋怨自己,也无需责怪电路,应该集中精力去检查电路。
  首先应该检查电路的连线。电路越复杂,连线错误的机会也就越多。要按照电路图反复检查每一根连线和连接点。建议您每检查一根连线和一个连接点,都在电路图上作一个记录。特别要注意检查接触不好、错焊等情况。其次,要检查元件的极性,注意极性方向。对二极管、三极管、电解电容器、集成电路等元件要给予特别的关注,重点检查它们的引脚连接正确与否。第三,要保证电源供电正常。有的初学者在实验制作中使用新电池,以为电能一定是很充足。岂不知在这以前,由于电路连线错误或不小心,电池的电能已漏光或减少了。电的不足必然使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常有这样的情况:您买了质量不是很好的元件,或者通电后不小心造成元件的损坏。此时您必须更换新的元件重新试一试。当您经过此番努力,电路仍然不能工作,也不要灰心,可以请教老师来排疑解难。如果您经过努力终于找到了电路不工作的原因,则您的知识技能也一定有了很大的提高。

网友:
Re: [分享] 与初学者谈电子制作

学习,再学习,清早起来就学习

网友:
Re: [分享] 与初学者谈电子制作

兴趣最关键了

网友:
Re: [分享] 与初学者谈电子制作

是啊  学习的事是不可能一下就能学好的

网友:
Re: [分享] 与初学者谈电子制作

感觉看懂电路图好难啊 ,模块都分不清楚,呵呵。不过对于你的经验还是支持

网友:
单看文章比较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