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数字荧光屏示波器

楼主(2008-08-21):
数字荧光屏示波器
学校有一台TDS5104,配的是P6243探头.探头插上一会就发热,请问正常吗?而且探头一插上就有一个波形,如何能将其消除。十分感谢!!!
探头
示波器
荧光屏
如何

网友A:
你所说的插上P6243一会及发热是惹到什么程度啊?插上探头后出现的波形很正常,是外部噪音造成的,应该不会影响你的测量的

楼主:
探头比温热,在测量探头补偿的时候,显示的方波的电平上有幅度不大的杂波.

网友B:
P6243 1GHz 10X 正负15Vrms 有源高频探头 插上发热很正常 因为是有源的 会有一些杂波 不会影响测量 这是互补的 因为带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