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05设计-5负电源(附图)

楼主:
用7905怎么设计-5负电源,以前做的,回答jian同学的问题 [ 本帖最后由 歹匕示申 于 2008-8-22 20:46 编辑 ]

网友:
这个引脚好像有点不对啊, 应该是1地2入3输出的~~~~

网友:
死神的图纸问题大了去了,想放爆竹啊?电容极性都接反了。 另外D3不知有嘛用,倒是在稳压块的Vin和Vout之间最好并一个二极管。

网友: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这个是我刚进实验室做的,拿来就发了,才发现问题好大~!~!~

网友:
不对,
7805型号不同  管脚也不同的
78L05           T92封装      1输出  2地  3输入
L7805           1输入   2地   3输出

网友:
啊,对了
如果做负电源  最好用79系列的。

网友:
实际L7905C芯片中间的脚为3脚    顺序为1 3 2    即  1地  2输出  3输入    所以楼主的图没问题

网友:
问一下,输入电源是-15v可行不?
它应该没什么特殊要求把

网友:
我晕 ~~~~~~差点放个爆竹啊~~~~~~~~

网友:
哈哈,真是人多力量大啊。。。。

网友:
此图问题不小,不适宜做参考,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