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分析该电路图的原理

楼主:
该电路图的目的是分析对输入信号进行分类,然后输出,对输出脉冲进行计数的功能。
此电路图只对信号分类。
可是我还不能很理解。
请求给予帮住。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3).rar

网友:
难题!

好像是根据不同波形信号的检波值差异进行信号类型判断.
但是这个电路不完整,缺少外部连接的必要说明,就不好分析了.例如OUT这个NET好像是其他模块的输出,正好是这个电路的输入.其它NET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能否提供更完整的信息,例如和这张图相关的其它she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其它的NET是测试信号的观察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