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的反射问题

楼主:
信号在传输线上传输时,若遇到阻抗不连续的情况,就会发生信号的反射现象.
我想知道信号是怎样反射的,为什么在阻抗不匹配时就会发生反射现象?有哪些解决措施?

网友:
你已经有答案了

其实你是清楚答案的:"信号在传输线上传输时,若遇到阻抗不连续的情况,就会发生信号的反射现象".反过来说这句话:只要连续就可以克服反射现象.具体做起来在不同环境中是不一样的,例如在布线工程中就要选择合适的电缆和接插件,且注意弯折半径;在遇有阻抗不等情况下要加接阻抗变换器等等;而在PCB设计中要注意线条尺寸间距的正确计算和设计,以及连续性等.
匹配是个实践性很强,也是非常重要的工程设计问题.不知道你在解决哪个方面的问题,最好具体些,以便大家都能从这个讨论中获益

网友:
举个例子

附件中是一个通信的例子,AM26C31是一个差分输出芯片,将一路信号转化为两路信号进行传输,就如图中:将TXD信号转化为TX+和TX-信号.在TX+和TX-信号间并了一个电阻,如图中R13这个R13起到什么作用,是匹配吧.若是匹配,这个阻值应怎样去计算设定?
大家还有没有关于匹配的例子,传上来讨论一下.这方面一直都比较欠缺????????

网友:
这个电路图尚待作些补充

只从这个电路看,R13类似于匹配电阻。

AM26C31C是个主要用于RS422等协议线路的平衡驱动低内阻输出电路,又不像视频电路有特定的幅度要求,因此在发送端就不需要加入匹配电阻,只需要在传输线的终端加入旨在防止反射的匹配电阻.
防止反射(匹配)的条件就是:终端负载的阻抗与线路特性阻抗一致.
注意这个终端负载是接收器输入阻抗和你使用的匹配电阻的并联值.由于当前可以获得的接收器IC的输入阻抗很高,这就可以把匹配电阻视为终端电阻.例如在使用五类[双绞]线情况下,这种线路的特性阻抗就是100欧姆,借此可以说,如果接到传输线路的负载(接收)端,R13是个匹配电阻,就是克服反射的匹配电阻.

之所以说你的电路需要补充在于:反射是要和传输线联系在一起的.而从你的电路的画法上看,没有明显地标示传输线线路结构.所以只能说:R13是一个用于IC测试或者电路仿真所需要的假负载(Dumy),还不能说是真正的匹配电阻.

补充:具体到这个应用于特定环境下的集成电路,这里只考虑了终端电阻,而在高频条件下,为了克服反射还要考虑电抗分量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