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电实用的电话灯

楼主:
家里新装了电话机,可是由于光线不好,拨号时还得开灯,觉得很不方便。因而参考电话机和光电耦合器、可控硅的工作原理,设计制作了一个电话灯,工作一段时间后,觉得较实用,发现这种电话灯尚有如下的用途:
一、拨号照明:摘机后灯即亮,可当作拨号照明灯。
二、提醒挂机:打完电话,放回话筒,如果灯未熄灭,说明话筒未放好,提醒使用者正确挂机。
三、盗打警示和外线断线提示:如你自家未打电话而灯亮,可提起话筒聆听,如有话音,说明有人盗用你的电话线路;如无任何声音,说明外线断线,即可通知电话局维修。
四、来电话提示:老人耳背可能听不到振铃声;嘈杂的商店也可能听不到振铃声,当看到灯在不断闪亮时,即可知有电话来了。

  电路如上图所示。L1、L2接到接线盒上用电话线并接,由于D1~D4的接入,L1、L2可不分极性随意连接。挂机状态时,馈电电压约为48V,经R1限流,使DW击穿,光耦IC导通,可控硅无触发电压截止,灯不亮。有电话来时,25Hz铃流经D1~D4整流为脉动直流,使光耦不断导通和截止。可控硅得到脉冲触发导通和截止,灯泡发出闪烁的光。摘机时,高内阻的馈电电压马上下跌到≤12V,DW不能击穿,光耦IC截止,其④脚电压上升,可控硅触发导通,灯泡点亮。为延长灯泡使用寿命,同时也为了省电,可控硅采用单向可控硅,这样,灯泡点亮时二端电压仅有约115V。平时,灯泡不亮时,电路几乎不耗电,因此非常省电。
  元件选择:D1~D5选用1N4007,DW可用12~15V的齐纳二极管,光耦IC用PC817等四脚光耦,可控硅可用任何1A/400V的单向可控硅,如MLR100-6、BT169D等。灯泡用15~60W都可,电阻用1/8W即可。

网友:
Re: [分享] 省电实用的电话灯

牛人   顶一下!

网友:
Re: [分享] 省电实用的电话灯

看过一档电视节目,说的就是有一种台灯用电话线供电,网通提醒大家最好不要做,因为电话网负载能力有限,这样会加大通信网负载,易使电话网络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