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基本概念

楼主:
一个AD,假设是8通道10位的,那么它是不是意思可以采集8路信号?
精度是1/2e10 ?那岂不是相当于8个AD?

网友:
回复 楼主:

8通道AD是分时操作,不完全等同8个AD.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個AD,8個AD通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10位AD,加一个8-1电子开关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说某一时刻只能选1路信号进来。
  那为什么还需要8通道呢?可以提高转换速度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厂家高不高兴,不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可以使用一个ADC,带8个开关,分别选择不同的电压源来测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LZ细心也很有求知欲.
多用几个电容代替一个大电容可能是为了提高电源的去藕能力,因为多个电容比单个电容的寄生电感小.但一般都是用一个大容量的电解并联一个或几个无感的瓷片电容实现的,并一堆电解不明何意.

网友:
器件设计与选用与特定需求环境密切相关

引用 网友G:
就是说某一时刻只能选1路信号进来。
  那为什么还需要8通道呢?可以提高转换速度吗?

首先要注意:这不是理论问题,别往玄处想.
1, 8(或多)通道ADC器件的设计是针对那些相对CPU速度较低(或很低)的外部模拟信号处理的,就是说针对那些低速应用的,这类应用无需快速转换的AD变换,这在实际应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特别在早期ADC的价格(加上取样保持等环节)可以用“昂贵”来描述,有时甚至需要再补加外接选通电路(模拟开关)来继续扩展通道数量,这类器件是满足特定应用的经济的简洁的考虑。
2, 这个结构与ADC的转换速度无关,对任意通道来讲,反倒是“降低”(注意,这里加了引号)的,以8-ch为例,设每个通道均匀取样变换。那么对每个通道的两次转换间隔至少是ADC变换时间的8倍(应当是8倍以上)。
3, 8-ch的控选问题,通常是个3-bit加3-8译码器的控制(有的器件另有禁止线或变换输出的3S线),对复杂的也有通过片间总线+寄存器控制的。
4, 需要转换速度高的时候,就需要针对芯片采样要求关系适当的芯片了。例如高音质音频、视频等应用。
可以找些ADC的芯片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
Re: [讨论] 请教AD基本概念

看过了,了解部分了~~~

网友:
非常好解释,很深刻,谢谢你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