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加电容接地做什么用的

楼主:
很多原理上可见下图,请问这个电路的作用干什么用的
电容大小,有无极性,个数怎么计算,还是随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学的还很多,尤其是要先多动动脑子!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画在一起,PCB时是分布到各个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各个模块的电源退耦(滤波)电容

网友:

在模电枢滤波电路一章有下题:
要求输出平均电压Uo=15V,负载平均电流Io=100mA,Uo=1.2U2试问:
1)滤波电容大小
2)考虑电网电压波动范围-10%~+10%,滤波电容的耐压值
解:
根据Uo=1.2U2,可知C的取值满足RLC=(3~5)T/2,T为电网电压周期
RL=Uo/Io=150ohm
C=[(3~5)*(1/50)/(150*2)]=200~333uF
2.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效值为U2=Uo/1.2=15/1.2=12.5V
电容耐压值为
U>1.1*(1.41)U2=19.5V
这个退偶电容是不是按此计算,若是的话,这Uo是不是MCU的IO电压,Io是不是该MCU所有IO电流总值,然后计算、
或是大家设计电路根本就不需计算,凭经验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容的作用很多,去耦、滤波、整形、储能...

   就你放的电路图,是作为去耦和整形的,可以把电源的不稳定现象对电路的影响减弱,你可以通过冲放电知识来理解它。

    一般在电路图中,你会看到很多这种形式的模块,接的可能是105,104的电容,这些电容是作为芯片的去耦作用用的。值不是随便用,一般情况下用0.01UF~0.1UF之间的电容。

网友:

兄弟,还得多看看书啊。

网友:
作为IC供电脚的电源退耦(滤波)电容

网友:
强调:仅仅是个画法

楼上各位谈得很细致了,为突出主题,这里只强调:电原理图的一个简易画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容作用的确很多,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电容,大小也是有要求的。多找书看吧,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

网友:
电源对偶!!降低电源对地的交流阻抗!!

网友:
去耦电容的配置的原则:  去耦电容不是一般称的滤波电容,滤波电容指电源系统用的,去藕电容则是分布在器件附近或子电路处主要用于对付器件自身或外源性噪声的特殊滤波电容,故有特称——去耦电容,去耦指“去除(噪声)耦合”之意。
去耦电容的一般配置原则
1,电源输入端跨接一个10~100uF的电解电容器,如果印制电路板的位置允许
2,采用1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器的抗干扰效果会更好。为每个集成电路芯片配置一个0.01uF的陶瓷电容器
3,如遇到印制电路板空间小而装不下时,可每4~10个芯片配置一个1~10uF钽电解电容器,这种器件的高频阻抗特别小,在500kHz~20MHz范围内阻抗小于1Ω,而且漏电流很小(0.5uA以下)。
4, 对于噪声能力弱、关断时电流变化大的器件和ROM、RAM等存储型器件,应在芯片的电源线(Vcc)和地线(GND)间直接接入去耦电容
5,去耦电容的引线不能过长,特别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带引线.

网友:
号祥康看

网友:
图片怎么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