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用IO口能发出8M脉冲用那款51单片机!!

楼主(2008-08-26):
求助!用IO口能发出8M脉冲用那款51单片机!!
发8M要注意那些!!
有没有只有普通功能,而速度快执行率高的单片机!!
执行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普通12时钟51晶振为32MHz时最大可输出8MHz时钟

网友A:
回复 网友B:
ls咋算出来的呢???

网友:
难道LS有更妙的算法?
2008飞思卡尔美洲技术论坛, 下载好奖拿!
热门讲座:简化FPGA调试
>>>
邀您参加“克服步进电机和系统共振新思路”研讨会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呵呵,这是增强型51

网友:
回复 网友E:
AT89S52只能算个普通51,和AT89C52没什么大的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F:
市场上十几元的普通51有没有是6时钟模式以下的??谢谢

网友G:
好多种办法 51上16M晶振 ALE输出就是8M
stc12系列 单周期指令 够用了吧
非51系列就多了 但avr pic 不建议使用(好多都是工作在4M效率就比51高)
要想简单用个8M有源晶振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