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电路图和充电器电路图

楼主(2008-08-28):
电动自行车电路图和充电器电路图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多采用开关型电源,型号虽多,但电路结构大同小异,主要区别在所选用的脉宽调制(PWM)芯片不同(如UC3845、UC3842、SG3524, TL494)。现以佳腾牌充电器为例,介绍其原理和故障检修方法。
电动自行车电路
充电器电源电路
一、电路原理
根据实物测绘的佳腾牌充电器电路原理如图1所示。整机可分为PWM产生和推动电路、功率开关变换电路、充电状态指示电路和交流输入电路四个部分。
I.PWM产生和推动电路
PWM产生电路由IC1( TL494)和外围元件构成。TL494是PWM开关电源集成电路。引脚功能和内部方框图如图2所示。
IC1第⑤、⑥脚外接的C1O、 R19是定时元件,决定锯齿波振荡器的振荡频率,f=1.1/RC,按图中数值为50kHz。第(14)脚是+5V基准电压输出端,除片内使用外,还直接或分压后供第②、④、(13)脚和IC2使用。第(13)脚为输出方式控制端,在该脚接低电平时为单端输出方式,图中接第(14)脚+5V高电平,为双端输出方式。第④脚为死区时间控制端,该脚电位决定死区时间。电位升高,死区时间延长,输出脉宽变窄,当电位大于锯齿波电压时,输出脉宽将变得很窄,甚至停振。凡输出端采用半桥式或全桥式开关电路,都要正确设置死区时间,以免两个开关管同时导通,发生电源短路的危险。图中该脚电位由基准电压经R24和R20分压取得,实测电压为0.46V。C15是软启动电容。第①、②脚和第(16)、(15)脚是IC1内部两个电压比较器的正、反相输入端,分别用作充电电压取样和充电电流取样。+44V充电电压经R28、R27和R26分压反馈至第①脚。C15是软启动电容。第②脚电位由基准电压经R23和R3分压取得,实测为3. 2V,第①脚电位愈高,输出脉宽愈窄,充电电压愈低;反之脉宽增宽,充电电压升高。从而实现稳定+44V充电电压的目的。Ra是充电压调试电阻,Ra和R26的并联阻值愈小,充电电压愈高。R29是充电电流取样电阻,由该电阻上取得的电压变化,经R13送入IC1第(15)脚。充电电流愈大,第(15)脚电位愈低。当第(15)脚电位小于第(16)脚(接地)电位时,IC输出端将被封闭,从而实现过流保护。Rb是过流保护调试电阻,本机予设为1.8A。
外部输入信号的变化,经片内电路处理后,由第⑧、(11)脚输一对大小相等,相位相差180°,脉宽可变的方波,经V3、V4推挽放大后,由变压器T2耦合至功率开关变换电路。
2.功率开关变换电路
V1、V2两个开关管串联接在+300V供电电压和地之间,组成半桥式开关电路,在调宽脉冲的作用下,轮换导通和截止,将十300V直流转换为高频交流电。电流流向示意图如图3所示。V1导通时,C5十→V1 ce→T2的②、④端→T3的②、①端→C6→C5-。V2导通时,C5十→C4→T3的①、②端→T2的④、②端→V2 ce→C5-。T3次级输出电压经D15、C17全波整流滤波,输出十44V供蓄电池充电。T3次级另一绕组经D9、D10、C18整流滤波,输出十24V向IC1和IC2供电。
R7、R9是启动电阻,在开机瞬间向V1、V2基极提供激励电流,使电路自激启动。C7、D5、R4(或C8、D8、Rl1)是加速网络。D6、D7为保护二极管。C3、R1为尖峰吸收网络。
3.交流输入电路
220V市电经D1 -D4桥式整流、C5滤波,取得+300V电压,向功率开关变换电路供电。
4.充电状态指示电路
由IC2 (HA17358)和双色发光管LED2构成。IC2是双运放集成电路,这里接成两个电压比较器。由充电电流取样电阻R29取得的电压变化信号,经R31送入IC2第②脚。充电初期,充电电流较大,R29上降压增大(注意:R29上的电压对地为负电压).第②脚电位小于第③脚电位,第①脚输出高电平,充电指示灯LED2-A点亮。当电池接近充满时,充电电流减小,R29上的电压也减低,当第②脚电位大于第③脚电位时,第①、⑥脚变为低电平,第⑦脚输出高电平,充满指示灯LED2-B点亮。
Rc是充电状态指示调整电阻,选用适当阻值接入,使之达到设定的指示状态(200mA )。
二、检修方法
本机有热地和冷地之分,测量时不要选错参考点。热地和市电相通,若需加电检修,应加用隔离变压器,以防触电。多数情况下,使用万用表电阻档,在线检查,就能找到故障元件。检修PWM电路用外接电源(即在+24V滤波电容C18两端外接15一20V稳压电源)最为安全有效。 加电试机,正常情况下,LED1应点亮。十44V端不接负载时,充满指示LED2-B应亮(绿色),+44V电压略有下降,实测为+42V,不要误为故障。续入假负载时(可用1 000W电炉丝代)充电指示LED2-A应亮。
1.保险烧断、玻管内壁发黑或炸裂。
此现象表明电路有严重短路之处,以滤波C5、市电整流D1 - D4开关管V1、V2、整流D15等多个元件同时击穿多见。用万用表Rx1档在路即可找出故障元件。
2.电源指示LED1不亮,无十44V电压输出。
故障说明电路没有工作,在+300V电压输出正常的情况下,应重点检查启动电阻R7、R9有无断路,V1、V2基极回路元件D5、R4、R6、D8、R11、R8损坏,IC1、V3、V4损坏而无调宽脉冲输出。
外加电源,用示波器测IC1第⑤脚,应有正常的锯齿状振荡波形,若定时元件R19、C10正常而无波形,可判定IC1坏。IC1第⑧、(11)脚应测得正常的方波,当测其无波形或不正常时,若各引脚电压正常,应更换IC1。若V3、V4波形不正常,查Rl2、V3、V4和外围元件。
附表和图4列出在外接十15V稳压电源、十44V输出端空载条件下IC1、IC2各管脚对地电压值和关键点波形图,供检修参考。
ICl第(14)脚电压(+5V基准电压)若不正常,ICl第(13)、②、④脚电压都会不正常,IC2有关引脚电压也会不正常。断开IC1第(14)脚外电路后,若各引脚电压仍不正常,则可判定IC1损坏。
充电器
电动自行车

网友:
为什么眼花了 怎么才能看懂电路图啊 请教了!

网友A(2009-09-02):
哎!看不到图....

网友A:
能不能把图还有资料给我发一份?我现在正在做这个,谢啦!
邮箱:
parrotl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