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F2407A内部看门狗的禁止和使能的问题

楼主:
请问LF2407A内部看门狗的禁止和使能的问题

在F2407A的C语言编程中,都有类似的初始化语句,

void SystemInit()
{
asm(" SETC INTM "); /* 关闭总中断 */
asm(" CLRC  SXM  "); /* 禁止符号位扩展 */
asm(" CLRC  CNF  ");    /* B0块映射为 on-chip DARAM*/
asm(" CLRC  OVM  ");    /* 累加器结果正常溢出*/
*SCSR1=0x81FE;          //CPU CLOCK = 10*4=40M
          /* 打开ADC,EVA,EVB,CAN和SCI的时钟*/
*WDCR=0x006F; //Disable on-chip WD,看门狗时钟64分频

KickDog();     //Initial WD

    *IFR=0xFFFF; //清除中断标志
    *IMR=0x0006; //Open Int2, Int3
}

在这里面有*WDCR=0x006F;这样的一句,这是把内部的看门狗禁止了。那么在2407的应用系统中,一般需要这个看门狗功能,现在把它禁止了看门狗还有用么?为什么要禁止它呢?

难道说正常的2407工作时都是看门狗禁止吗,那要它还有什么用?是不是在那个地方再把它打开?但是在程序中找不到呀?

请各位解释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情况是看门狗到了时间就自动发中断的,那样多麻烦,有时候时间是用来其他的地方计算时间啊,当然只有有用的时候,或者是需要他自动循环,自动的时候才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