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分
songbo

楼主(2008-09-01):
Linux系统丢失口令的解决办法
有时候用户可能忘记
root
密码,在没有设置
GRUB
密码或者知道
GRUB
密码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如下的步
骤找回密码。
在开机界面出现
GRUB
引导系统界面的时候:
、按
a
进入
append
模式
、输入“空格
”
//
意思是单用户模式
、输入
passwd
,修改
root
的密码就可以了。
、
init 3
进入多用户模式。
linux
忘记密码
系统
用户
找回密码
linux

网友A:
说的对,这个方法挺好用的!

网友B(2012-05-06):
刚把密码忘了 试了修改/etc/shadow的方式 可是没有保存的权限 /etc/shadow是readonly 不知道大神有何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