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数字地处理

楼主(2008-09-01):
模拟地和数字地处理
就是一般单片机有,外围的元器件接地怎么判断是接模拟地,还是数字地?是根据元器件的性质,还是看通过的信号?
数字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主要是按通过的信号或者说是相关模块功能区分,当然在器件的选择上也应该按照其提供的电平特性选择,一般逻辑芯片都用于数字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