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接地问题?

楼主:
就是一般单片机有模拟地和数字地,外围的元器件接地怎么判断是接模拟地,还是数字地?是根据元器件的性质,还是看通过的信号?

网友:
一般而言是要看信号的情况。

网友:
Re: [求助] 元器件接地问题?

学习,再学习,清早起来就学习

网友:
学习,再学习,晚上不睡就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过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