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迷宫机器人的制作资料

楼主:
我有辆遥控车,很想改装成机器人,但缺这方面的资料,哪位大侠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那要看你做什么样的机器人啦? 我知道安防机器人~!~!,但是对通过力要求较高~!~!

网友:
想改成那种走迷宫的机器人小车,网上视频挺多的,可惜资料…… 歹匕示申版主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
我知道一种寻迹小车,不过,地上需要有黑色胶带,可以用摄像头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寻迹。如果走迷宫的话,只要加一个碰撞检测应该就行了吧!~ 你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需要哪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
改造的小车上有两个电机(130),位于前部的电机控制转向,后部的电机控制前进和后退, 想实现循迹或迷宫

网友:
无论什么样的寻迹方式都可以啊,谢谢

网友:
我的邮箱: springvirus@163.com  QQ: 970069123

网友:
有个算法,就是让车先一直走,遇到不能走了就退回来,在就近找其他的路再走,一直走在遇到不能走的地方在这样循环就行~!
今天U盘没带,明天带来找一些资料传给你八!~1

网友:
歹匕示申,请帮帮忙啊